[每日一问]
为什么开关电源前端不建议使用自恢复保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5-22):
这个没有听说过,开关电源上可以使用自恢复熔丝的,保护电源

网友B:
有些模块可以实现可持续短路保护

网友C:
自恢复保险丝在进行保护的过程中,存在着维持电流,这个电流一般为30-40mA级别,对于高压输入的模块如1W产品,很有可能会烧毁!

网友D:
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影响吗?

参见地板楼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