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入门学习讨论

楼主(2015-05-22):
  针对DSP学习的,我初来乍到,大家多多指导啊。。也看了些网上的一些资料介绍的,,我觉得比较好的资料的还是挺多的,这里跟大一块的讨论下的吧。

楼主:
  这里首先考虑的是DSP的选型问题的吧。。根据网上各位专家的意见的,,我也参考写些其他的。。选型的话——主要考虑处理速度、功耗、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容量、片内的资源,如定时器的数量、I/O 口数量、中断数量、DMA 通道数等。DSP 的主要供应商有 TI,ADI,
Motorola,Lucent和 Zilog 等,其中 TI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

楼主:
这样说不知道对不对的,,还是感觉TI的后起之秀的,很不错的选择。

楼主:
针对TI的选择,最多的就是C2000\C5000\C6000系列的,,
1)C5000 系列(定点、低功耗) :C54X,C54XX,C55X 相比其它系列的主要特点是低功 耗,所以最适合个人与便携式上网以及无线通信应用,如手机、PDA、GPS 等应用。处理 速度在 80MIPS--400MIPS 之间。C54XX 和 C55XX 一般只具有 McBSP 同步串口、HPI 并行 接口、定时器、DMA 等外设。值得注意的是 C55XX 提供了 EMIF 外部存储器扩展接口, 可以直接使用 SDRAM,而 C54XX 则不能直接使用。两个系列的数字 IO都只有两条。

楼主:
C2000 系列(定点、控制器) :C20X,F20X,F24X,F24XX ,C28x 该系芯片具有大量外设资源,如:A/D、定时器、各种串口(同步和异步) ,WATCHDOG、CAN 总线/PWM 发生器、数字 IO 脚等。是针对控制应用最佳化的 DSP,在 TI 所有的 DSP 中,只有C2000 有 FLASH,也只有该系列有异步串口可以和 PC 的 UART 相连。

楼主:
3)C6000 系列:C62XX,C67XX,C64X 该系列以高性能著称,最适合宽带网络和数字影 像应用。32bit,其中:C62XX 和 C64X 是定点系列,C67XX 是浮点系列。该系列提供EMIF 扩展存储器接口。该系列只提供 BGA 封 装,只能制作多层 PCB。且功耗较大。同为浮点 系列的 C3X 中的 VC33 现在虽非主流产品,但也仍在广泛使用,但其速度较低,最高150MIPS。

楼主:
此外还有OMAP系列及其他的。。
OMAP 处理器集成 ARM 的命令及控制功能,另外还提供 DSP 的低功耗 实时信号处理能力,最适合移动上网设备和多媒体家电。
其他系列的 DSP 曾经有过风光,但现在都非 TI 主推产品了,除了 C3X 系列外,其他基本 处于淘汰阶段,如:C3X 的浮点系列:C30,C31,C32 C2X 和 C5X 系列:C20,C25,C50 每个系列的 DSP 都有其主要应用领域.

楼主:
在学习与设计开发中,相关参考技术资料的很重要。。。这些从哪来?
在 TI 网站的搜索中用 keyword 搜索资料, 主要要注意的就是 Application Notes, user guides比如不知道怎样进行 VC5402 的 McBSP 编程,搜 McBSP 和 VC5402 如果不知道如何设计 VC5402 和 TLV320AIC23 的接口以及编程,搜 TLV320AIC23 和 VC5402; 这样可以搜到一 堆的资料,这些资料一般均有 PDF 文档说明和相应的源程序包提供,download 后做少许改 动即可

楼主:
如何高效开始 TIDSP 的软件开发 如果你不是纯做算法,而是在一个目标版上进行开发,需要使用 DSP 的片上外设,需要控 制片外接口电路,那么建议在写程序前先好好将这个目标版的电路设计搞清楚。最重要的是 程序、数据、I/O 空间的译码。不管是否纯做算法还是软硬结合,DSP 的 CPU,memory,programmemoryaddressing, data mem.oryaddressing 的资料都需要看.

楼主:
开发语言的选择问题的:选择 C 还是选择 ASM 进行编程
记住一条原则,TI 的工程师在不断改进 CCS 的 C 程序优化编译器,现在 C 优化的效率可达 到手工汇编的 90%甚至更高。当然有的时候如果计算能力和内存资源是瓶颈,ASM 还是有 优势,比如 G.729 编解码。但是针对一般的应用开发,C 是最好的选择。新手编程则选择 C 和汇编混合编程更有利一些。

网友A:
TI的MSP出32位的了,学习有压力,学不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的MSP出32位的了,学习有压力,学不完啊

我们是永远跟不上节奏的,抓紧做项目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吧~: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