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直流继电器的瞬时电流计算

楼主(2015-05-22):
用法如图,继电器功率和内部线圈匝数未知,万用表测出直流电阻80Ω,电桥测出电感40mH;图右上部分为示波器捕获电源电压两端波形,上电冲击压降80V,请问怎么求解这个负载的瞬时电流?

网友A:
既然你都有示波器了
串联一个小电阻上去,测量一下电阻两端的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B:
找本电路,书上有,这是最简单的电感电阻串联电路。

网友C:
R、L 串联电路。不过先不必考虑电感。倒是先要根据测得的值,来计算120VDC的内阻。然后计算稳定状态下的 R(L) 的电流。
瞬态电流····你看书吧。。不需要考虑的。
====================================================
晕死,因为关心你的120VDC的内阻,居然先去求内阻了。。:L

直接可以得到电流,44/80 = 55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R、L 串联电路。不过先不必考虑电感。倒是先要根据测得的值,来计算120VDC的内阻。然后计算稳定状态下的 R( ...

哈哈,我是求解冲击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本电路,书上有,这是最简单的电感电阻串联电路。

确实,上学时候没有好好学现在问题慢慢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都有示波器了
串联一个小电阻上去,测量一下电阻两端的电压,就可以了 ...

这个办法不错,大概范围就测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是求解冲击电流呢

既然你知道是在求冲击电流。。。。电感上电瞬间什么情况也清楚吧?真该看书了。。

电路上电瞬间。电感的电流为零,电容的电压为零。浪涌inrush电流是由电容导致的。

对于你的电路,求冲击电流是没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你知道是在求冲击电流。。。。电感上电瞬间什么情况也清楚吧?真该看书了。。

电路上电瞬间。电感的 ...

嗯,多谢指导,之前想求冲击电流是怕里面线圈烧坏,其实工作时间很短,连续工作才会有点微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