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C] DSP56F803BU80E的EVB板子config问题

楼主(2015-05-22):
想要用flash over jtag读取DSP56F803BU80E的program flash和 data flash, 但是EVB的板子config出现了问题,不太清楚哪些管脚应该接地,哪些应该接VDD. 我把VDD和VDDA接了高电压,把VSS,VSSA和TCS接了地,把RESET, TRST, TDI, TDO, TMS, TCK接了JTAG接口,把EXTAL, XTAL接了一个8MHZ外接无源晶振,想用flash over jtag命令读取它的pflash和xflash,结果显示refused to enter debug mode.....请问这是我在EVB 管脚config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吗? 非常感谢!!

楼主:
这个是刚才的截图,抱歉。。。帮忙看下

这是DSP56F803BU80E的package

这是DSP56F803BU80E的package

flash over jtag指令的结果1

flash over jtag指令的结果1

结果2

结果2

网友A:
我感觉你这么配置没有问题啊

网友B:
这个错误提示看上去像是硬件问题。
DSP56F803BU80E的EVB板子上已经接了外部晶振,也预留了JTAG接口。为什么还要自己再接呢?
请问如果用CodeWarrior新建一个56F803的工程并烧写该板子,能否成功?

楼主:
谢谢Fiona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我们晶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