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寻低成本8kMCU

楼主(2015-05-22):
现需要一款不低于7k程序空间,最好51内核和SPl接口,低成本MCU,用于替代STM8sf003,有量,敬请推荐,随帖或QQ:93614077。

楼主:
OTP也可以

网友A:
SPI如果是Mast模式,IO口模拟也可以
另外STM8sf003太便宜了,很难再找到比他性价比更高的芯片了,为什么要换?

网友B:
请告诉我更多关于你的目标价格和数量的要求。

网友C:
STM8S003F3 已经是非常好的价格了,国产的MCU 类似资源的价格都要比003F3 贵上不少。要便宜的估计只有国产的OTP 或许价格能便宜1毛几分的。

网友D:
国产的芯片性价比或许会好点,请告诉我更多关于你的目标价格和数量的要求。

网友E:
一直听说SMT8的价格好便宜,能和他比价格的国产芯片不多了

网友A:
STM8的价格在1.1~1.2¥,目前国产芯片这个资源的很难做到这个价格,继续用吧
ST的MCU是,从设计,到晶圆,到封装,到测试,全是自家的工厂,所以价格低的流弊

网友F:
003已经是最便的芯片了,干嘛要换?

网友G(2015-10-09):
引用 网友F:
003已经是最便的芯片了,干嘛要换?

003抗干扰不好

网友H:
LGT8F88D/SSOP20, 8K flash, 12bit ADC, 1.8V~5V工作,价格与stm8s003一致

网友H:
外设包括:spi,usart, i2c, 2xAC, 2xbitDAC, 1KB可字节访问dataFLASH

网友H:
批量现货,QQ:41245188

网友I:
查查合泰,义隆网站有没有

网友J:
硬件能不能解决?还是说芯片真的很差?应该都差不了太多吧

网友K:
我们的价格可以做到

网友L(2016-09-18):
芯圣有类似资源的芯片,价格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