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IIC数据总线 线与 还是 线或 ?

楼主(2015-05-22):
我在数据手册上看到IIC总线的定义,发现有两个不同的定义,不知道是我英文不好 ,还是我理解错了。关于SCL和SDA两条线,在多设备的时候,他们分别是和其他设备进行线或 还是 线与 ???
我觉得是 线与 比较靠谱···?

网友A:
下面这张截图来自哪里?
貌似应该是线与,而不是线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张截图来自哪里?
貌似应该是线与,而不是线或

是 atmel的产品 AT24C02B的datasheet。

楼主:
我也认为应该是 线与 。

楼主:
大家知道 为什么 AT24C02这类的 EEPROM,地址高4位是 1010 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知道 为什么 AT24C02这类的 EEPROM,地址高4位是 1010 吗?

这是原厂向组织就这款器件申请到的主器件号。

网友C:
线与,全高才为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知道 为什么 AT24C02这类的 EEPROM,地址高4位是 1010 吗?

是什么都可以,厂家自己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