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ODBUS和645协议常见的设备有哪些(例如电表采集器)

楼主(2015-05-22):
我们公司要做MODBUS集中器,领导要收集市面上使用MODBUS 或645协议常见的设备,希望买来做测试用途。
一个人找实在是有局限性,想请大家群策群力帮帮忙给小弟介绍一下常见的设备种类。谢谢

网友A:
一般就是表,水表,电表,只能监控设备接各种传感器检测。

网友B:
ModBus网络是一个工业通信系统,由带智能终端的可编程序控制器和计算机通过公用线路或局部专用线路连接而成。其系统结构既包括硬件、亦包括软件。它可应用于各种数据采集和过程监控。
所以往往工业设备的比较多.
645 协议是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  规定了多功能电能表与手持单元(HHU)或其它数据终端设备之间的物理连接、通信等.
往往在电表中应用比较多.

网友C:
水表一般是M-Bus,很少有用485的,气表跟水表差不多。电表一般是电力线载波。

楼主:
那就只有电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