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 ST FOC库2.0中 占空比计算问题

楼主(2015-05-22):
FOC, ST, TI, se, hb

FOC库2.0中 PWM占空比计算部分 程序如下:   /* Duty cycles computation */

  switch(bSector)
  {
    case SECTOR_1:
    case SECTOR_4:
                hTimePhA = (T/8) + ((((T + wX) - wZ)/2)/131072);
                hTimePhB = hTimePhA + wZ/131072;
                hTimePhC = hTimePhB - wX/131072;
                break;
    case SECTOR_2:
    case SECTOR_5:
                hTimePhA = (T/8) + ((((T + wY) - wZ)/2)/131072);
                hTimePhB = hTimePhA + wZ/131072;
                hTimePhC = hTimePhA - wY/131072;
                break;

    case SECTOR_3:
    case SECTOR_6:
                hTimePhA = (T/8) + ((((T - wX) + wY)/2)/131072);
                hTimePhC = hTimePhA - wY/131072;
                hTimePhB = hTimePhC + wX/131072;
                break;
    default:
                break;
   }

想请问 上面红色部分是怎么得来的 与说明手册中的公式不一样啊
希望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说明手册中的公式是什么样的

网友B:
根据 FOC 理论里面电压变换方程得来的。仔细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手册中的公式是什么样的

最后变成了 T/4+(T/2+X-Z)/2 和程序中的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 FOC 理论里面电压变换方程得来的。仔细看手册吧

请问,是UM0492 这个文档吗 ,我看了PWM占空比计算部分,最后结果和程序也不一样,文档中的过程我能看懂,程序就完全不懂了

网友C(2016-02-20):
引用 楼主:
请问,是UM0492 这个文档吗 ,我看了PWM占空比计算部分,最后结果和程序也不一样,文档中的过程我能看懂 ...

@xch4911 你好在论坛上看见st foc库里面占空比问题 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能不能发一份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