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用STM8的TIM3通道1测LSI 128K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5-05-22):
/*
* 功能:测LSI的频率
* 时间:2015.5.20
*
*/
#include"STM8S105c_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OP()        _asm("nop")
unsigned int  beep_cap_data_new;
unsigned int  beep_cap_data_old;
unsigned int  beep_period;
unsigned int beep_hz;
unsigned char isCaptureOver=0;
_Bool  CLK  @PA_ODR:4;
_Bool  STB  @PA_ODR:5;
_Bool  DATA @PA_ODR:6;
extern @far @interrupt void signal_vapture_irp(void);
void beep_init(void);
const unsigned char b_TAB_SEG[]=
{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77,       //;A
    0x7C,       //;b
    0x39,       //;C
    0x5E,       //;d
    0x79,       //;E
    0x71,       //;F
    0x40,       //- 16
    0x76,       //H 17
    0x73,       //P 18
    0x00        //19 no display
};
void delayUS(void)
{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0)
        {
                for(i=0;i<250;i++);
                for(i=0;i<75;i++);
                ms--;
  }
}
void sent8bit(uchar temp)
{
        uchar i=8,num1=0;
        num1=temp;
        STB=0;
        for(i=8;i>0;i--)
        {
                CLK=0;
                DATA=num1&0x01;
                NOP();
    NOP();
                CLK=1;
                NOP();
                NOP();
                num1=num1>>1;
        }
}
void EXC2618_Init(void)
{
        STB=1;
        DATA=1;
        CLK=1;
        PA_DDR=0X70;
        PA_CR1=0X70;
        PA_CR2=0XFF;
        sent8bit(0X03);
  delayUS();
  STB=1;
  sent8bit(0X89);
        delayUS();
        STB=1;
        sent8bit(0X44);
        delayUS();
        STB=1;
}
void send_data(uchar add,uchar data)
{
        sent8bit(add);
        delayUS();
        sent8bit(data);
  delayUS();
        STB=1;
        delayUS();
}
main()
{                int i;
                CLK_SWR=0xE1;//配置内部16M时钟
          CLK_CKDIVR=0x00;
                PD_DDR=PD_DDR|0x01;//PD0口用于控制蜂鸣器的开关
                PD_CR1=0x01;
                PD_CR2=0x04;
          PD_ODR=PD_ODR|0x00;//开蜂鸣器
                CLK_ICKR=CLK_ICKR|0x08;//启动LSI时钟
                while((CLK_ICKR&0x10)==0);
                beep_init();//TIM3捕获初始化
                for(i=0;i<10;i++)//蜂鸣器开启时间
                                {
                                        DelayMS(500);
                                }
        PD_ODR=PD_ODR&0xFE;//关闭蜂鸣器
        _asm("rim");//开全局中断
        while (1)
{
        if(isCaptureOver)//如果捕获完成则对数据进行处理
    {
                                        _asm("sim");//关闭中断,否则数据无法显示(原因不明)
                                        beep_hz=(unsigned char)(16000/beep_period);//计算频率单位KHZ
                                        //beep_hz=beep_period;
                                        EXC2618_Init();//初始化设置
                                  send_data(0xc2,b_TAB_SEG[(beep_hz%1000/100)]);
                                        send_data(0xca,b_TAB_SEG[(beep_hz%100/10)]);
                                        send_data(0xcc,b_TAB_SEG[(beep_hz%10)]);
                                        send_data(0xc0,b_TAB_SEG[15]);
                                        _asm("rim");//重新开中断(调试发现捕获中断函数仍无法进入)
                                        TIM3_CNTRH = 0x00;//清零计数器高8位
                                        TIM3_CNTRL = 0x00;//清零计数器低8位
                                        TIM3_IER |=  0x02;//CC1IE=1,使能捕获/比较1中断
                                        TIM3_CR1 |=  0x01;//使能定时/计数器
                                        isCaptureOver = 0;
    }
}
}
void beep_init(void)
{
        TIM3_CNTRH = 0x00;//清零计数器高8位
        TIM3_CNTRL = 0x00;//清零计数器低8位
        TIM3_PSCR  = 0x00;//时钟分频不分频
        TIM3_CCER1&= 0xFE;//清零TIM3_CCER1中的CC1E位,之后才可配置TIM3_CCMR1
        TIM3_CCMR1 = 0x01;//配置TIM3_CCMR1中的CC1S位为1,CC1通道配置为输入,IC1映射到TI1FP1上
  TIM3_CCER1&= 0xfd;//上升沿或者高电平触发
  //TIM3_CCER1|= 0x02;//下降沿或者挖低电平触发
  TIM3_IER|= 0x02;//CC1IE=1,使能捕获/比较1中断
  TIM3_CCER1|= 0x01;//捕获使能
  TIM3_CR1|= 0x01;//使能计时器/定时器
        CLK_PCKENR2|=0x04;//开启AWU使能
        AWU_CSR   |= 0x01;//将LSI的内部时钟连接到TIM3定时器的ICAP1
        BEEP_CSR   = 0xAE;//配置BEEP IO输出4K频率信号驱动蜂鸣器
                //0x2e为输出1KHZ,0x6e为输出2KHZ
}
@far @interrupt void signal_vapture_irp(void)
{
        if(TIM3_SR1&0x02)
        {
                    TIM3_SR1 &= 0xFD;//清除CC1IF标志
        if(beep_cap_data_old == 0x00)
        {//第一次捕获中断来临
            beep_cap_data_old = TIM3_CCR1H;//先读取高8位数据
            beep_cap_data_old = (unsigned int)(beep_cap_data_old<<8) + TIM3_CCR1L;//再读取低8位数据
                                          //TIM3_CCER1|= 0x02;//下降沿或者挖低电平触发
                                                 //TIM3_CCER1&= 0xfd;//上升沿或者高电平触发
        }
        else
        {
            //第二次捕获中断来临
            beep_cap_data_new = TIM3_CCR1H;//先读取高8位数据
            beep_cap_data_new = (unsigned int)(beep_cap_data_new<<8) + TIM3_CCR1L;//再读取低8位数据
            TIM3_IER &= 0xFD;//禁止通道1捕获/比较中断
            TIM3_CR1 &= 0xFE;//停止计数器
            if(beep_cap_data_new > beep_cap_data_old)
                                                         beep_period = (beep_cap_data_new - beep_cap_data_old);
                                                        else
                                                                        beep_period = 0xFFFF + beep_cap_data_new - beep_cap_data_old;
                                                                        beep_cap_data_old = 0x00;
                                                                        isCaptureOver = 1;//捕获中断完成标志
        }

        }
}
为什么TIM3的输入捕获进行了一次就结束了,显示不会进行更新,我原想让它实时动态显示的,问题出在了哪里了。调试发现会停在第二个 _asm("rim")处并进入到中断向量表文件的return语句出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