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求助,第一次接触中颖单片机SH79F3283 用什么开发环境和下载工具? -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楼主:
[家电应用]

求助,第一次接触中颖单片机SH79F3283 用什么开发环境和下载工具?

楼主(2015-05-22):
第一次接触中颖单片机,使用SH79F3283 做一个带LCD屏的家电控制板,它是用什么开发环境和下载工具,有入门教程吗?现在还不知道怎样把写好的程序烧到芯片里面运行,求指点,谢谢

网友A:
我家有烧录仿真器 可以联系我Q 786030167

楼主:
你能不这么无聊吗?打广告也不要在这里打,建义版主封它ID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能不这么无聊吗?打广告也不要在这里打,建义版主封它ID

广告是这样的,也不管
LZ,用中颖的,首先得有它的仿真器,例如JET51,其次到官网下载固件库,用keil开发,基本上跟51差不多的,还是仔细阅读数据手册最好

网友C:
JET51或者PRO-06都可以

网友D(2015-07-26):
直接找代理,让他们提供技术支持,省事

网友E(2015-10-30):
有空联系,大家交流,正在学习此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