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_52进入stop模式后电流过高·求指导

楼主(2015-05-22):
最近一直在测试stm32l052芯片的验判。发现芯片进入stop模式后电流达到15uA,远大于TI官方给出的电流最大值。  有专门做过功耗测试的大神能指导一下嘛?测试程序使用cube生成的。
1、使用HSI16作为系统总线时钟。
2、引脚全部设置为GPIO_MODE_ANALOG模式。
3、使用LSE作为LPTIM的时钟定时STOP模式。

测试程序线面有传送门。
求做过的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
这个是进入STOP模式后用万用表串在模块供电芯片之后的电流。

网友A(2015-12-04):
问题找到没 ?

一个正常的技术问题,ST处理半年都不能解决?

网友B:
ti还会给出stm32的电流?

网友C:
焊个最小系统,不接任何外设,直接 stop 看电流

网友:
要分为几个去看吧,第一个,你的万用表精度,在uA级别能够有多精确,第二个,你的最小系统,你确定工作时候只有单片机在运行吗?你的外设,什么的都需要耗电;
最后一个,TI不会给出ST的参考资料的。。。

网友D:
代码问题,正如大家说的,不是每个人都会看到你的帖子。论坛只是个松散的互助团体,你不能说别人不回复你,就是别人负你。

既然看到了就回复你的帖子吧。
在2014年5月的时候我们就帮客户做过上述代码测试,我直接复制邮件内容给你参考,你不用关心里面描述的操作流程,关注图片显示的电流就是;

在RAM保持,外部IO中断唤醒低功耗能够达到的最低功耗的测试,现与之前对比做了如下更改:将时钟由外部高速时钟(HSE)更改为外部低速时钟(LSE),所有外设都没有开,没有用到的IO口时钟也同时关掉。测得的结果为0.6uA,

测试条件下低功耗的电流,我测试了下是0.4 uA,我个人觉得这个低功耗时的电流和所使用的系统时钟关系不大,下图是我截取的datasheet中关于stop模式下的时钟解释。
硬件环境:STM32L053 Nucleo,FLUKE电压表,ST-link
软件配置系统初始化:选择外部16MHZ晶振作为系统时钟,将所有不用的GPIO初始化成模拟输入
主循环:延迟5s系统自动进入STOP模式,当外部按键唤醒时,系统再切换到外部16MHZ晶振模式,延时5s,再进入STOP模式,如此循环……

网友E:
建议楼主把GPIO置低,确定IO的状态,而不是设置为模拟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