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串口TTL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5-05-22):
原先使用STM32和STM8串口TTL通讯,主要工作流程:
STM8发送5个字节的控制命令给STM32,STM32接收到命令后回传5个字节数据给STM8,很正常,产品已经上市一年多了,很稳定。
最近移植到GD32上,还是和STM8 TTL通讯,GD32程序已经调试通过,72M主频。GD32和串口助手通讯一切正常,但是和STM8通讯却不行,偶尔成功偶尔不成功。想过各种办法,手册上说GD32连续发送字节有停顿,加一小延时就可以,但是加了延时也不行。请问哪位大侠遇到过,请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仔细看看这个差异,是不是读取的匹配上有问题。

网友B:
第一次碰到这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每两个字节间会有一个bit的idle呢?

网友C:
这个两边的频率的是需要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