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用模拟8080总线驱动TFT LCD无法显示?

楼主(2015-05-22):
TFT初始化以后用TFT_Write_Color刷屏,碰运气成功过一次,之后自己改了些代码,就没有成功过了,现在都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求教各位解答,TFT控制芯片是R61408

#include "stm32f30x.h"
#include "stm32f30x_rcc.h"
#include "stm32f30x_gpio.h"

static uint16_t fac_ms= 0;
static uint16_t fac_us= 0;

#define SET_CS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9);
#define SET_WR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8);
#define SET_RST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9);
#define SET_RS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2);
#define SET_RD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0);
#define SET_BL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2);

#define CLR_CS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9);
#define CLR_WR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8);
#define CLR_RST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9);
#define CLR_RS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2);
#define CLR_RD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0);
#define CLR_BL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2);

void GPIO_Configure(void)    //GPIO初始化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E,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F,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LED_On(void)           //点亮LED灯光
{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

void LED_Off(void)          //熄灭LED灯光
{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

void delay_init(uint8_t SYSCLK)
{
  SysTick->CTRL&=0xfffffffb;
  fac_us=SYSCLK/8;
  fac_ms=(uint16_t)fac_us*1000;
}

void delay_ms(uint16_t ms)           /延时
{
  SysTick->LOAD=(uint32_t)ms*fac_ms;
  SysTick->CTRL|=0x01;
  while(!(SysTick->CTRL&(1<<16)));
  SysTick->CTRL&=0xfffffffe;
  SysTick->VAL=0x0000;
}

void TFT_Write_com(uint16_t com)          //写命令函数
{
  SET_RD;
  CLR_CS;
  CLR_RS;

  GPIOD->ODR = com;

  CLR_WR;
  SET_WR;

  SET_CS;
}

void TFT_Write_dat(uint16_t dat)            //写数据函数
{
  SET_RD;
  CLR_CS;
  SET_RS;

  GPIOD->ODR = dat;

  CLR_WR;
  SET_WR;

  SET_CS;
}

void TFT_Light_On(void)            //打开TFT背光
{
  SET_BL;
}

void TFT_Configure(void)          //TFT初始化
{
  delay_ms(1000);
  SET_RST;
  delay_ms(200);

  CLR_RST;
  delay_ms(200);

  SET_RST;
  delay_ms(200);

  TFT_Write_com(0x11);
delay_ms(100);

TFT_Write_com(0xB0);
TFT_Write_dat(0x04);

TFT_Write_com(0xB3);//Frame Memory Access and Interface Setting
TFT_Write_dat(0x02);
TFT_Write_dat(0x00);

TFT_Write_com(0xC1);//Panel Driving Setting
TFT_Write_dat(0x23);
TFT_Write_dat(0x31);//NL
TFT_Write_dat(0x99);
TFT_Write_dat(0x21);
TFT_Write_dat(0x20);
TFT_Write_dat(0x00);
TFT_Write_dat(0x10);//DIVI
TFT_Write_dat(0x28);//RTN
TFT_Write_dat(0x0C);//BP
TFT_Write_dat(0x0A);//FP
TFT_Write_dat(0x00);
TFT_Write_dat(0x00);
TFT_Write_dat(0x00);
TFT_Write_dat(0x21);
TFT_Write_dat(0x01);

TFT_Write_com(0xC2);//Display V-Timing Setting
TFT_Write_dat(0x00);
TFT_Write_dat(0x06);
TFT_Write_dat(0x06);
TFT_Write_dat(0x01);
TFT_Write_dat(0x03);
TFT_Write_dat(0x00);

TFT_Write_com(0xC8);//GAMMA
TFT_Write_dat(0x01);
TFT_Write_dat(0x0A);
TFT_Write_dat(0x12);
TFT_Write_dat(0x1C);
TFT_Write_dat(0x2B);
TFT_Write_dat(0x45);
TFT_Write_dat(0x3F);
TFT_Write_dat(0x29);
TFT_Write_dat(0x17);
TFT_Write_dat(0x13);
TFT_Write_dat(0x0F);
TFT_Write_dat(0x04);

TFT_Write_dat(0x01);
TFT_Write_dat(0x0A);
TFT_Write_dat(0x12);
TFT_Write_dat(0x1C);
TFT_Write_dat(0x2B);
TFT_Write_dat(0x45);
TFT_Write_dat(0x3F);
TFT_Write_dat(0x29);
TFT_Write_dat(0x17);
TFT_Write_dat(0x13);
TFT_Write_dat(0x0F);
TFT_Write_dat(0x04);

TFT_Write_com(0xC9);//GAMMA
TFT_Write_dat(0x01);
TFT_Write_dat(0x0A);
TFT_Write_dat(0x12);
TFT_Write_dat(0x1C);
TFT_Write_dat(0x2B);
TFT_Write_dat(0x45);
TFT_Write_dat(0x3F);
TFT_Write_dat(0x29);
TFT_Write_dat(0x17);
TFT_Write_dat(0x13);
TFT_Write_dat(0x0F);
TFT_Write_dat(0x04);

TFT_Write_dat(0x01);
TFT_Write_dat(0x0A);
TFT_Write_dat(0x12);
TFT_Write_dat(0x1C);
TFT_Write_dat(0x2B);
TFT_Write_dat(0x45);
TFT_Write_dat(0x3F);
TFT_Write_dat(0x29);
TFT_Write_dat(0x17);
TFT_Write_dat(0x13);
TFT_Write_dat(0x0F);
TFT_Write_dat(0x04);

TFT_Write_com(0xCA);//GAMMA
TFT_Write_dat(0x01);
TFT_Write_dat(0x0A);
TFT_Write_dat(0x12);
TFT_Write_dat(0x1C);
TFT_Write_dat(0x2B);
TFT_Write_dat(0x45);
TFT_Write_dat(0x3F);
TFT_Write_dat(0x29);
TFT_Write_dat(0x17);
TFT_Write_dat(0x13);
TFT_Write_dat(0x0F);
TFT_Write_dat(0x04);

TFT_Write_dat(0x01);
TFT_Write_dat(0x0A);
TFT_Write_dat(0x12);
TFT_Write_dat(0x1C);
TFT_Write_dat(0x2B);
TFT_Write_dat(0x45);
TFT_Write_dat(0x3F);
TFT_Write_dat(0x29);
TFT_Write_dat(0x17);
TFT_Write_dat(0x13);
TFT_Write_dat(0x0F);
TFT_Write_dat(0x04);

TFT_Write_com(0xD0);//Power Setting (Charge Pump Setting)
TFT_Write_dat(0x99);//DC
TFT_Write_dat(0x03);
TFT_Write_dat(0xCE);
TFT_Write_dat(0xA6);
TFT_Write_dat(0x00);//CP or SR
TFT_Write_dat(0x43);//VC3, VC2
TFT_Write_dat(0x20);
TFT_Write_dat(0x10);
TFT_Write_dat(0x01);
TFT_Write_dat(0x00);
TFT_Write_dat(0x01);
TFT_Write_dat(0x01);
TFT_Write_dat(0x00);
TFT_Write_dat(0x03);
TFT_Write_dat(0x01);
TFT_Write_dat(0x00);

TFT_Write_com(0xD3);//Power Setting for Internal Mode
TFT_Write_dat(0x33);//AP

TFT_Write_com(0xD5);//VPLVL/VNLVL Setting
TFT_Write_dat(0x2A);
TFT_Write_dat(0x2A);

TFT_Write_com(0xD6);//
TFT_Write_dat(0x01);//

TFT_Write_com(0xD6);//
TFT_Write_dat(0xA8);//

TFT_Write_com(0xDE);//VCOMDC Setting
TFT_Write_dat(0x01);
TFT_Write_dat(0x4F);

TFT_Write_com(0xE6);//VCOMDC Setting
TFT_Write_dat(0x4F);

TFT_Write_com(0xFA);//VDC_SEL Setting
TFT_Write_dat(0x03);

delay_ms(100);

TFT_Write_com(0x2A);
TFT_Write_dat(0x00);
TFT_Write_dat(0x00);
TFT_Write_dat(0x01);
TFT_Write_dat(0xDF);

TFT_Write_com(0x2B);
TFT_Write_dat(0x00);
TFT_Write_dat(0x00);
TFT_Write_dat(0x03);
TFT_Write_dat(0x1F);

TFT_Write_com(0x36);
TFT_Write_dat(0x60);

TFT_Write_com(0x3A);
TFT_Write_dat(0x77);

TFT_Write_com(0x29);
delay_ms(20);

TFT_Write_com(0x2C);
delay_ms(10);
//Lcd_ColorBox(0,0,480,800,Yellow);

TFT_Light_On();
}

void TFT_Write_Block(u16 Xstart, u16 Xend, u16 Ystart, u16 Yend)
{
  TFT_Write_com(0x2a);
  TFT_Write_dat(Xstart>>8);
  TFT_Write_dat(Xstart&0xff);
  TFT_Write_dat(Xend>>8);
  TFT_Write_dat(Xend&0xff);

  TFT_Write_com(0x2b);
  TFT_Write_dat(Ystart>>8);
  TFT_Write_dat(Ystart&0xff);
  TFT_Write_dat(Yend>>8);
  TFT_Write_dat(Yend&0xff);

  TFT_Write_com(0x2c);
}

void TFT_Write_Color(void)                 //刷屏
{
  u32 i;
  TFT_Write_Block(0, 479, 0, 799);
  CLR_CS;
  SET_RS;
  SET_RD;
  //GPIOD->ODR = 0xffff;
  for(i= 0; i< 480*800; i+=2)
  {
    GPIOD->ODR = 0x00ff;       //根据R61408的datasheet,输入24bit的RGB数据顺序是第一个16bit输入RG,第二个16bit输入BR,第三个16bit输入GB,三次输入两个像素的RGB数据
    CLR_WR;
    SET_WR;
    GPIOD->ODR = 0xff00;
    CLR_WR;
    SET_WR;
    GPIOD->ODR = 0xffff;
    CLR_WR;
    SET_WR;
  }
  SET_CS;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SystemCoreClockUpdate();
  GPIO_Configure();
  delay_init(72);
  delay_ms(1000);
  TFT_Configure();
  TFT_Write_Color();

  while(1)
  {
    //LED_On();
    delay_ms(1000);
    //LED_Off();
    delay_ms(1000);
  }
}

网友A:
没用过。
不过STM32F429/F439有LCD TFT控制器,提供的有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
不过STM32F429/F439有LCD TFT控制器,提供的有例程。

我用的是F3 ,没有TFT控制器,你能帮确认一下我用IO口模拟8080时序的写法对吗?

网友B(2015-07-28):
请问一下你这个R61408搞定了吗??

网友C:
是不是你的I/O口初始值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