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指导,3个地怎么一点接地?

楼主(2015-05-22):
(无正文)

网友A:
你从百度搜搜,你要单点接地还是要多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百度搜搜,你要单点接地还是要多点接地

要单点接地,我现在是用2个0欧姆电阻分别接到模拟地上,而且位置尽量靠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单点接地,我现在是用2个0欧姆电阻分别接到模拟地上,而且位置尽量靠近 ...

恩,那就用0欧姆的电阻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那就用0欧姆的电阻好了。

多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