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输出MCO时钟给DP83848I的问题

楼主(2015-05-22):
很奇特的一个现象:
我使用HSE=25MHz的晶振,如果时钟设置PLL_M = 5,PLL_N    =  60,PLL_P    =  2;
RCC_MCO1Config(RCC_MCO1Source_PLLCLK, RCC_MCO1Div_3);
通过这样设置输出50M时钟给DP83848I,就可以正常地通信;
我使用HSE=25MHz的晶振,如果时钟设置PLL_M = 25,PLL_N    =  300,PLL_P    =  2;
RCC_MCO1Config(RCC_MCO1Source_PLLCLK, RCC_MCO1Div_3);
通过这样设置输出50M时钟给DP83848I,就不可以正常地通信;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输出50MHz,为什么第二种方法就不行呢,而且按照RM0090,PLL_N的范围应该是192--432啊?

楼主:
咦,不能再给分了?

网友A(2018-05-21):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这个应该是STM32F407 锁相环频率抖动造成的。
我这边把配置改为和你的一样,也是没有问题。

    // 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 5, 60, 2, 7);

    // MCO1 输出50MHz时钟
    RCC_MCO1Config(RCC_MCO1Source_PLLCLK, RCC_MCO1Div_3);

网友B:
没法用cubeMX配置这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