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SB转UART 与 3G dongle 拨号上网冲突

楼主(2015-05-22):
我的项目是i.mx6 Android4.2.2,有两个需要USB转ttyUSB 的设备。一个是3G dongle 目前按照常规方法,已经可以正常使用,还有一个 FT4232H 芯片,将USB 转成UART 且为1拖4. 1USB 口  4个UART口。
我和同事是协作开发的,一人负责移植3G  一人负责处理FT4232H,我们单独的功能都是正常的。但是在整合代码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当我把两人的代码整合到一个SDK的时候发现 3G dongle 可以发短信  但是无法拨号上网。busybox ifconfig 后发现无PPP0 网卡设备。但是如果我在硬件将我们额外hub 芯片去掉之后,发现3G dongle又能正常上网了。我又做了个实验,另外找了一块板子,没有额外的hub芯片。配置启动PL2303 驱动。当我将3Gdongle和2303都插入USB接口之后发现 PPP0设备又不出现,拔掉2303之后重启PPP0设备出现,可以正常上网。
      我代码已经避开了 USB转UART设备  设备节点号与3Gdongle的TTYUSB 设备节点号冲突问题。

请教下为什么3G dongle  与新的HUB 或者 USB转串口设备会冲突使3G  dongle 无法拨号上网。

网友A:
按理说这USB芯片不是一种啊,怎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这USB芯片不是一种啊,怎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求解

网友B:
你用的是win7吗?在xp上也是这种问题吗?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问题,win7和xp就会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win7吗?在xp上也是这种问题吗?

不是   我用的是Android  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问题,win7和xp就会有区别

应该跟系统无关   当我的host 上只有3G dongle的时候   拨号上网并没有问题

楼主:
问题补充下,我仔细的看了下   logcat -b  radio 我发现  当有别的ttyUSB 设备的时候,ril 库 在查询路径的时候会出现问题。
本来应该是 搜索到modem 的命令口应该是 ttyUSB0   实际搜索出来的  确实其他的ttyUSB* 这样就会造成 指令无法下达到modem。所以ppp0 不会挂载。  但是原因还没找到,暂时怀疑是我用的华为的 ril库,有问题。谁有华为最新的ril库?

网友C:
楼主,你的问题还没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问题还没解决吗?

刚解决  是RIL  库的问题,不过我刚拿到的库  还是有问题。信号强度还是不对

网友D: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