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SB下载程序的电路

楼主(2015-05-22):
画了一个430的小板,不用JTAG,想用USB直接烧录程序,不太明白USB下载的电路,
哪位给个资料参考一下

网友A:
你要做个BOOTLOADER才行,否则用B-SPY吧,这个简单。

网友B:
楼主不如用TI官方推荐的,推荐也没有用JTAG,那个老掉牙了。

网友C:
用带usb的msp430也能实现

网友C:
就看楼主需要哪种?

网友:
需要自己编写在线引导编程程序,放在内存开头。

网友B:
楼主应该写个引导程序,通过USB串口叫唤信息,写入嗲吗到code区。

网友:
boot_loader可以帮你实现啊。

网友D:
楼主用Launchpad上自带的那个东西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