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为什么要必须要用仿真器呢?

楼主(2015-05-22):
(无正文)

楼主:
arm的处理器不是内部都集成了ice-rt功能了么,为什么不直接用宿主机通过jtag读取信息,而是用另外的芯片呢?

网友A:
仿真器,即能仿真又能下载,这在调试时十分方便,你用串口也是可以不过没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即能仿真又能下载,这在调试时十分方便,你用串口也是可以不过没它快 ...

可是如果仅仅是没那么快的话为什么很多板子都要带板载仿真呢?这样成本不就上升了吗?它们的速度差别会很明显吗?

网友A:
板载仿真器是为了方便使用者,一般是厂家直接提供。

网友B:
只是为了方便而已,也可以完全不用,直接基于运行调试,只要你水平够。

网友C:
串口一般只可以下载。不能一步一步地运行调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如果仅仅是没那么快的话为什么很多板子都要带板载仿真呢?这样成本不就上升了吗?它们的速度差别会很 ...

板上只是留出一个仿真接口而不用芯片,成本升不了多少但很方便,串口一般用于下载不用于调试,假如你用串口调试,程序又用到串口你怎办

网友E:
仿妹子真、一个IO就跑完,

网友F:
人家板载仿真器,一个是为了大家学习方便;
另外就是厂家推广他自己的产品;

实际产品很少板载仿真器的,会留出接口;

楼主:
大概明白了,谢谢啊,之前一直没用过单独的仿真器~我一直以为仿真器和下载线需要同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