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IO输出电流

楼主(2015-05-22):
MSP430的IO输出电压、电流范围是多少

网友A:
具体的要看你选择的哪个型号,然后找到这个具体型号对应的数据手册。

网友B:
这个具体还是查datasheet吧,不同的io结构,会略有差异

网友C:
这个是具体型号具体分析的。

网友:
你找到你的型号的数据手册,有一章节是介绍这个的,会有图有真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