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人搞焊接电路板的辅助设备。

楼主(2015-05-22):
对于小批量电路板焊接费时繁琐,但是针对一些贴片元件。
像0805,0603封装的元器件,是不是可以采取一种办法。
不使用习惯的镊子用手工一颗一颗夹起来后,
再定位到电路板去这种原始方法。
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机械,把贴片元件从纸盘中取出后
自动放到电路板上去,这样操作的人只需要一只手拿焊锡,
一只手拿烙铁对着元件一个一个焊过去就行。
如果这种方法能够实现的话焊接速度应该可以提高3倍到5倍。
大家说说看!

网友A:
楼主,难道你不知道有一种机器叫贴片机的吗?

网友B:
元件会跑的吧。。。。。。。。

楼主:
不是说小批量吗?意思就是适合电子爱好者或者小型电子厂使用的辅助设备,台式贴片机还是有点贵,还要回流焊设备等。

网友B:
不是放上PCB就可以焊的吧?贴装的元件需要压住或用镊子夹住才可以上烙铁的,不然它会动。
机器和人会互相干涉,如果把元件全摆好了人就没法焊了----元件会被碰到,乱掉了就只好丢了。

网友B:
而且,把元件从纸盘中取出再放到电路板上正确位置的机械可不是“简单的机械”。。。。。。。。

楼主:
贴片机贴元件时先给电路板刮一层锡膏,那是不是也可以用两个机械手,一个负责上胶,一个负责取出贴片元件并放置元器件。当然究竟上什么样的膏可以再考虑。

楼主:
今天在赛格看到一种自动送锡的装置,脚踏焊接的,用于焊接直插元件,下次用得上买一个试试。
看能不能改装成电动的,做一个滑动十字台来自动控制工作台移动到每一个焊接点。

楼主:
百度的图片,为避免做广告的嫌疑,图片做了简单处理。

网友C(2015-11-09):
引用 楼主:
百度的图片,为避免做广告的嫌疑,图片做了简单处理。

这个小机器看着不错,不知使用效果如何,价格不知道在多少钱?

网友D:
考虑 安卓手机+STO +机械手+小不垃圾控制器

网友E(2016-04-26):
直插件的自动焊接机也是有的。但如果是几片板。手工焊好了,程序都不一定能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