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外部时钟如何倍频

楼主(2015-05-22):
我是一个STM32新手,用的片子是STM32F103C8T6。现在想知道外部时钟如何倍频。
我在网上找了个例子:
void Stm32_Clock_Init(uint8_t PLL)
{
            uint8_t temp=0;
            MYRCC_DeInit();                                    复位并配置向量表
              RCC->CR|=0x00010000;                 选用外部晶振
            while(!(RCC->CR &=0X00020000)); 等待外部时钟就绪
            RCC->CFGR=0X00000400;
            PLL-=2;
            RCC->CFGR|=PLL<<18;                    倍频到48MHZ
            RCC->CFGR|=1<<16;                              PLLSRC ON
            FLASH->ACR|=0x32;
            RCC->CR|=0x01000000;                   PLLON(Bit24)
            while(!(RCC->CR &=0X02000000));   等待 PLLPLLPLL锁
            RCC->CFGR|=0x00000002;              PLL作为系统时钟
            while(temp!=0x02)                            等待 PLLPLLPLL作为系统时钟设置成功
            {
                       temp=RCC->CFGR>>2;
                       temp&=0x03;
            }
           RCC->APB2ENR|=1<<0;                   使能SYSCFG时钟

}
红色的部分编译通不过。请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
RCC_DeInit();
我把红色的那句改成这样,编译通过了。
主函数是这样的: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Stm32_Clock_Init(2);
CPU_Init();                        //CPU³õʼ»¯
usart1_init(115200);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5);
  //delay(100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5);
  //delay(1000);
}
}
我这样可以看到波形翻转。
把Stm32_Clock_Init(2);
加上就没有波形了,貌似卡在哪里了。
我没有调试工具,只是用串口下载。
高手给看看。谢谢!

网友A:
   但为什么呀,求解释

网友B:
MYRCC_DeInit();        ,,,这个函数看起来好像别人自己写的函数

楼主:
while(!(RCC->CR &=0X00020000)); 等待外部时钟就绪
我测试了一下,卡在这里了。

网友C:
F1的标准外设库里就有使用外部高速晶振的例子,为什么不参考呢?

楼主:
找不到啊
我看了一下,RCC好像不是的,其他都不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while(!(RCC->CR &=0X00020000)); 等待外部时钟就绪
我测试了一下,卡在这里了。

怀疑是写错。。。。。

楼主:
是写错了,多了个=号,可是这段程序不能倍频

网友D:
一般检查某信号是否为“1”用 if (REG & FLAG_MASK)这样的形式,中间那个符号是 & 不是 &=

楼主:
用的12M外部晶振。程序是这样写的: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Stm32_Clock_Init(13);   //13£º3.71M
CPU_Init();                        //CPU³õʼ»¯
usart1_init(115200);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5);
  //delay(100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5);
  //delay(1000);
}
}
13倍频时,IO口翻转频率是3.71兆。
可是最大72兆,理论是只能6倍频。(我把分频又去掉了。)
我试了一下,6倍频时,IO口翻转频率1.71兆HZ。
我不倍频时,IO口翻转频率2.57兆HZ,和9倍频一样。
我感到很奇怪,是不是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