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6748的数据读取scanf()问题

楼主(2015-05-22):
我需要使用c6748对一个大约1000个数据进行运算处理,这些数据存在txt中,我想先用malloc进行内存分配一个指针,然后通过scanf函数从txt将这些数据读进这个指针里,但是读取一直失败,读的为0或接近0的数字,请问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或者是否有其他办法读取这些数据?
谢谢!

网友A:
你要看哪个txt在哪儿存着,你可以不用txt,直接存放数据在flash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哪个txt在哪儿存着,你可以不用txt,直接存放数据在flash里。

你好,我给出txt的地址不就可以了吗?当我读取的数据量小时是可以读出来的,量大就不行了。
因为我的原始数据是存在txt里的,如果把数据存在flash里还是需要先从txt里读出来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给出txt的地址不就可以了吗?当我读取的数据量小时是可以读出来的,量大就不行了。
因为我的原始 ...

请参考我给你的代码

网友A:
可以直接你自定义的存放在flash里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参考我给你的代码

非常感谢版主的回复。
我最后是这样解决的:对于少量的数据我是能用scanf读取出来的,数据多了就不行,因为我读取的数据放在了malloc分配的内存空间里了,最后我扩大了堆的设置空间,就可以了!
今后还会遇到各种问题,还需要向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你自定义的存放在flash里面就可以了。

嗯,我也考虑过,不过这样是不是要把数据一个个输入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也考虑过,不过这样是不是要把数据一个个输入进去?

系统会放进去的吧,不用自己搞。

网友C:
有dma吗,用这个,听说这个是个数据搬移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