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阻值的问题

楼主(2015-05-22):
所有PCB板上的上拉和下拉都是3.3K,测试的时候发现只接9块PCB板通信数据正常,超过9个通信就会丢失,目前系统需要48个并联,上下拉电阻是不是应该修改变大,多大合适

网友A:
每点偏置的话当然要加大,根据200mV门限计算得出偏置电阻的阻值,然后再计算并联电阻的阻值。单点偏置的话则无需考虑。

网友B:
那么多并联的话,阻值肯定要变大

网友C:
加到5K试试吧。

网友D: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幅度,换不同的电阻上去测试。
实际上我一对三通讯时,我用的电阻是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