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NUCLEO的晶振是多少兆

楼主(2015-05-22):
答人秀的奖品NUCLEO的晶振是多少兆?我看X3没有焊,那么板子是工作在多大频率下呢?
是不是默认内部时钟啊?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A:
ST-LINK那个芯片的MCO引脚连接到了你用的芯片的OSC_IN引脚,相当于焊接一个8M晶振,用法一样

网友B:
那就是内部晶振啊;
如果是F1的话,系统时钟最高只能到64M;

网友C:
内部晶振都很准了,驱动USB 没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