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SH88F54怎么用PL2303下载,新手刚接触,求大神帮助啊

楼主(2015-05-22):
总是提示我连接超时,本人小白,不懂ing

网友A:
这款可以用串口来下载?

网友B:
USB驱动是否有按装好。

网友C:
可以支持串口下载 不过 有点麻烦弄好,还是买专业烧录器吧 我们有提供的 加Q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可以用串口来下载?

当时买的时候,套餐里有PL2303,以为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驱动是否有按装好。

驱动什么的都安了好几种,都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支持串口下载 不过 有点麻烦弄好,还是买专业烧录器吧 我们有提供的 加Q ...

恩恩,最后还是用了JET51

网友B:
引用 楼主:
驱动什么的都安了好几种,都不好使

:)

网友D:
我们一直用串口下载呀,很好用呀,有用232芯片的,也有用USB转串口的,比如2303。
关键是要VCC/UART同时上电,VCC的滤波电容要合适,或者串联小电阻,不要引起USB异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时买的时候,套餐里有PL2303,以为是可以的

还没试过呢,我都是用jet51,可能型号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一直用串口下载呀,很好用呀,有用232芯片的,也有用USB转串口的,比如2303。
关键是要VCC/UART同时上 ...

有具体的电路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具体的电路的,谢谢啦

有具体的电路吗?谢谢啦,上面打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具体的电路的,谢谢啦

谁没有事情干给你画具体电路呀。
就是88F54的板子,引出VCC/GND/TXD/RXD,注意VCC上的滤波电容不要很大很大,TXD/RXD不能接其它引起通信异常的电路。当然,MCU的复位、晶体电路按照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没有事情干给你画具体电路呀。
就是88F54的板子,引出VCC/GND/TXD/RXD,注意VCC上的滤波电容不要很大很 ...

是的是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