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请教大家的DCDC,方案出来了,请指教~

楼主(2015-05-22):
DCDC, dc, CD, ic, AC
感谢提供方案的几位兄弟:
@wh6ic  @不亦心   @acguy

也请大家帮我看一下有否问题?

楼主:
这四个方案,我准备做成一个电源实验板,便于比较,到时根据不同情况确定用哪个

网友A:
是没问题,但是输出电流小了一点,现在好多都用5V1A、5V2A、5V3A的了。

网友B:
有最高输入电压达到90V以上的芯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没问题,但是输出电流小了一点,现在好多都用5V1A、5V2A、5V3A的了。

这次输出电流不需要那么高,平均200mA,不超过400mA,大的负载我之前一直在用259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最高输入电压达到90V以上的芯片么?

有吧,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帖子推荐的90V以上的,忘了是哪个型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次输出电流不需要那么高,平均200mA,不超过400mA,大的负载我之前一直在用2596 ...

哦,LM2596也达到1A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LM2596也达到1A的输出。

LM2596是3A,我现在已有机器在用了;P不过负载只用到了一半多点,它的电路非常简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LM2596是3A,我的负载只用到了一半多点,它的电路非常简单

FR9832  和FR9833 电路更简单,楼主怎么没选? 外围不用二极管,内置MOS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9832  和FR9833 电路更简单,楼主怎么没选? 外围不用二极管,内置MOS管的

没选的原因是不知道这个芯片……确实不错,台湾厂家的,输出电流大,功率电感很小就可以,就是不知价格怎么样?好不好买?

唯一一点不足时这个最大输入电压只有34V,我的电源来自于240VAC输入24VAC输出的变压器,考虑市电波动,我觉得最低也要支持36V输入的才行,不过给我其它应用提供了一个方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9832  和FR9833 电路更简单,楼主怎么没选? 外围不用二极管,内置MOS管的

这俩型号是否已经停产了?百度文库上能找到数据手册,但是Fiti官网怎么没有这个型号?

网友D:
GM7109试过吗?

网友E:
有没有锂电升压带 5V电机的 芯片推荐。
片子,外围都小点的,主要是PCB空间只有25mm圆。

网友A:
引用 楼主:
LM2596是3A,我的负载只用到了一半多点,它的电路非常简单

是的。

楼主:
这个芯片也不错啊,我看到你的推荐,也查到手册了,外围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案!

但是没找到货……两家供货的供应商都没有货……就没有做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锂电升压带 5V电机的 芯片推荐。
片子,外围都小点的,主要是PCB空间只有25mm圆。 ...

FP6259

网友F:
建议四路电源的续流管都画上像XL7005部分的RC吸收,当然具体数值需要测量计算得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也不错啊,我看到你的推荐,也查到手册了,外围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案!

但是没找到货……两家供货 ...

哦,我们的产品一直在用这个芯片,所以推荐的,有机会可以试试看

网友G:
buck集成ic数不胜数,lm的片子市面上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四路电源的续流管都画上像XL7005部分的RC吸收,当然具体数值需要测量计算得到。 ...

这个RC吸收在XL7005的手册里也是没有的,厂家有另外一个Demo板的手册,原理图上才有,我就加上了,这个是什么原理?他的Demo板手册上说这个电路能通过EMI认证,是否是出于这个考虑?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RC吸收在XL7005的手册里也是没有的,厂家有另外一个Demo板的手册,原理图上才有,我就加上了,这个是 ...

参数匹配得好的话,可以吸收寄生参数导致的振铃,而且基本不影响电源效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有最高输入电压达到90V以上的芯片么?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数匹配得好的话,可以吸收寄生参数导致的振铃,而且基本不影响电源效率。 ...

板子回来以后,我用示波器体会体会加不加RC的区别~谢谢指点啊~

网友I:
四路都是开关芯片,每两路之间加磁珠隔离一下噪声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四路都是开关芯片,每两路之间加磁珠隔离一下噪声比较好

谢谢指点!也许以后会用到!

现在这个其实是我的测试版,用于测试几种DCDC方案,有四个跳线分别把电源加到四路开关芯片上,测试的每次只加一路。这样最终综合考虑性价比、性能、占PCB板面积等综合因素,决定用哪个方案,最终只用其中一个方案。

网友J:
这搞法比较靠谱,比我空想的纠结于各种问题和怎么选择好多了。有点麻烦了,但比较直观可靠。我现在直接在ti网站上进行仿真选型,貌似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搞法比较靠谱,比我空想的纠结于各种问题和怎么选择好多了。有点麻烦了,但比较直观可靠。我现在直接在ti ...

:victory:

:handshake

网友K:
为啥楼主都是用异步方案,使用同步方案节省一颗二极管。ISL85415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啥楼主都是用异步方案,使用同步方案节省一颗二极管。ISL85415

没找到合适的异步方案啊,您推荐的这个芯片可用!不过就是太贵了

另外请教,像这种底部带地焊盘的DFN封装IC,手焊怎么搞?我以前焊过几次,热风枪加烙铁,研发样板三五块,手工焊都很难弄啊,而且之前的那个是无线IC,底部地焊盘不焊可靠的话还真可能出问题,这种DCDC如果焊接不可靠应该也有散热和稳定性的问题吧?

网友L(2015-07-07):
引用 网友B:
有最高输入电压达到90V以上的芯片么?

90V  直接做开关电源得了 还需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