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HX711读回来值始终是2的23次方不变,无论输入是多少

楼主(2015-05-22):
程序是芯片手册什么的,什么都不变,读回来值始终不变,一直是2的23次方,求助各位大神帮帮忙啊
程序代码: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增益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HX711_SCK=0;
            count=0;
          while(HX711_DOUT);
          for(i=0;i<24;i++)
        {
                  HX711_SCK=1;
                  count=count<<1;
                HX711_SCK=0;
                  if(HX711_DOUT)
                        count++;
        }
        HX711_SCK=1;
    count=count^0x800000;//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HX711_SCK=0;
        return(count);
}

网友A:
楼主我也遇见相同的情况了,知道了怎么解决求告知一下!!!

网友A:
你这个错误确实有点多啊。。。我给你一个你看看,看看你的错误。
void Delay__hx711_us(void)
{
        _nop_();
        _nop_();
}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ÔöÒæ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HX711_DOUT=1;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count=0;
          while(HX711_DOUT);
          for(i=0;i<24;i++)
        {
                  HX711_SCK=1;
                  count=count<<1;
                HX711_SCK=0;
                  if(HX711_DOUT)
                        count++;
        }
        HX711_SCK=1;
    count=count^0x800000;//µÚ25¸öÂö³åϽµÑØÀ´Ê±£¬×ª»»Êý¾Ý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return(count);
}

网友B(2015-12-05):
你的那个hx711一直读到都是1,后来怎样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错误确实有点多啊。。。我给你一个你看看,看看你的错误。
void Delay__hx711_us(void)
{

你的现在怎样呢?当初是什么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2016-05-04):
错误是不少啊再读手册 十遍加强 ** 以便理解
sck=0;;;

while(out)
24次
{
sck=1;;;
a=a|out;
sck=0;;;
a<<1;
}
sck=1;;;
sck=0;;;

网友D(2016-08-06):
我的的也始终是一个值
怎么调都是这样
出了驱动程序还有可能是哪里出问题呢?

网友E:
这个问题都没解决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过我显示的是2^24。。好像是因为AVDD的电压与VCC的电压接近了

网友:
称重24位ad?

网友F(2017-05-12):
我的也是一直读取的值是最大值,拔掉芯片也不变,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G(2017-07-26):
我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函数本身没错,修改delay时长就能读出数值了。

网友H(2018-04-06):
同样的问题。。。解决了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