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4C库函数操作IO输出高低电平函数GPIOPinWrite()的使用注意

楼主(2015-05-23):
一直以来认为,TI的库函数和别的厂商的一样,应该是第一个参数为所属引脚为哪个区域(A,B,C,D,E,F),第二个参数为所属区域的第几个引脚(GPIO_PIN_0-7),第三个参数为所需要得到的电平值(0或1),可是TI的操作是不一样的,比如操作开发板上的LED亮,LED的电路图如下
如上图所示,当给PF1,PF2,PF3高电平时,对应的颜色亮,给低电平时,对应的颜色是灭的。
该函数的原型如下
void
GPIOPinWrite(uint32_t ui32Port, uint8_t ui8Pins, uint8_t ui8Val)
{
    //
    // Check the arguments.
    //
    ASSERT(_GPIOBaseValid(ui32Port));

    //
    // Write the pins.
    //
    HWREG(ui32Port + (GPIO_O_DATA + (ui8Pins << 2))) = ui8Val;
}

那么按照我们以前芯片一般的操作,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1.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 1);//点亮LED
可是,在TM4C中不是这个样子的,这样子是不会点亮LED的,应该是这个样子
  1.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 GPIO_PIN_1);
注意:第三个参数和第二个参数相同的时候,才会把该IO输出高电平。
输出低电平的话,直接写0就可以了,应该是下面这个样子
  1.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 0);

网友A:
ti的工程师和st的工程师思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工程师和st的工程师思路不一样的

谢谢灰板的裤子

网友B:
我们以前芯片一般的操作,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 1);//点亮LED

可是,在TM4C中不是这个样子的,这样子是不会点亮LED的,应该是这个样子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 GPIO_PIN_1);

注意:第三个参数和第二个参数相同的时候,才会把该IO输出高电平。
输出低电平的话,直接写0就可以了,应该是下面这个样子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 0);

我想问为何是三个参数呢,这个最后一个理解,上面那个改成1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以前芯片一般的操作,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 1);//点亮LED
复制 ...

为什么是三个参数,这是有TI的库函数决定的,改成1,LED是灭的,你看看库函数的操作就知道了。

网友C:
能把它的固给改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把它的固给改改吗

可以的

网友D:
每家都有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有的还申请了专利,禁止模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每家都有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有的还申请了专利,禁止模仿。

:lol是啊,所以没家的库都有差别

网友:
第三个参数和第二个参数相同的时候,才会把该IO输出高电平

网友B:
这个函数要研究好原型就好办了。

网友:
库函数也是人写的,肯定有不恰当的地方,所以遇到问题,不要惊喜。

网友E:
Check the arguments.
这个我都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E:
Check the arguments.
这个我都看不懂什么意思。

检查参数

网友B:
不知道库函数里面怎么定义的这个啊。

网友E:
有时候管脚排列没有规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样不好整体操作啊。

网友B:
第一个参数为所属引脚为哪个区域(A,B,C,D,E,F),第二个参数为所属区域的第几个引脚(GPIO_PIN_0-7),第三个参数为所需要得到的电平值(0或1)

网友F(2015-06-23):
学习了,用时再验证一下

网友:
学习了。不过没怎么用过库里io操作的函数,自己是实现写好所有io位绑定的头文件,库里也是用的位绑定操作哈哈哈

网友G(2015-08-02):
还是要查看库函数说明啊!

网友G:
//*****************************************************************************
//
// The following values define the bit field for the ui8Pins argument to
// several of the APIs.
//
//*****************************************************************************
#define GPIO_PIN_0              0x00000001  // GPIO pin 0
#define GPIO_PIN_1              0x00000002  // GPIO pin 1
#define GPIO_PIN_2              0x00000004  // GPIO pin 2
#define GPIO_PIN_3              0x00000008  // GPIO pin 3
#define GPIO_PIN_4              0x00000010  // GPIO pin 4
#define GPIO_PIN_5              0x00000020  // GPIO pin 5
#define GPIO_PIN_6              0x00000040  // GPIO pin 6
#define GPIO_PIN_7              0x00000080  // GPIO pin 7

网友H:
每家都有各自的特点

网友I(2017-05-02):
可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