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I2C的问题

楼主(2015-05-23):
我现在做一个产品,需要用到I2C。我想用硬件I2C,
但是只是发送和接收数据,不需要什么器件地址,向读写EEPROM那种。
请问硬件I2C编程时可不可以不管地址,只是传输数据。谢谢!

楼主:
看了一下I2C的协议,发现通讯中必须有地址,那么估计STM32硬件I2C也是要有地址位的吧?
我不确定,望高手告知。

网友A:
从机是有地址位的,主机也有地址位。 I2C_OwmAddress1  就是主机的地址位,自行配置的。

网友B:
必须要有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