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05 如何设置时钟模式,主频1M以上耗电量在1mA以下

楼主(2015-05-23):
各位大侠好,请问KL05如何设置时钟模式,工作模式,让主频设置在1MHz以上,耗电量在1mA以下,并且我开着IO口中断,TSI模块,TPM模块,这样的要求这个芯片可以做到吗?
能用TSI唤醒芯片吗?具体怎么设置

楼主:
为什么我无论设置什么模式电流最低就2.8mA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无论设置什么模式电流最低就2.8mA呢?

不是太懂啊,我也等答案

网友B:
建议将MCU配置成VLPR模式,GPIO,TSI,TPM模块在VLPR模式下,也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C:
把MCU配置成VLPR模式吧,这样功耗就能下来了

网友D:
能不能把MCU配置成VLPR模式呢

网友B: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