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的雾化器电路

楼主(2015-05-23):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电压比较芯片的原理,能不能用单片机替代?

楼主:
这个电路是不是直接把三极管C1815发射极跟集电极短路了就可以直接工作了?不需要单片机来调节雾量!

楼主:
依我看如果不要雾量,LM393可以直接去掉了!

楼主:
这个好像一个很深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把不能把0.1-0.5V的电压变化用电路转化百1到5V之间的变压变化?

网友A(2015-09-19):
我上传一张最新的跟大家分享

网友B:
有成套的,套件吗,  找零件太费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传一张最新的跟大家分享

效果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