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突然发现一个模拟电路的基本问题,求大师指导

楼主(2015-05-23):
我们适配器输出8V 4A, 需要带一个8V 3A 和一个8V 1A 外设,再加一个5V 2A的充电,
我想问的是,适配器的整个输出功率为32W 我们的两个外设加起来就要消耗32W了, 那么我还有一路充电电路,这样设计会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在不改变适配器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是我的需求得到满足?     电路框图如下:

网友A:
换成8V5.25A的就够了。

网友A:
也许你需要5.5A或6A,因为8V转换到5V效率不可能是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你需要5.5A或6A,因为8V转换到5V效率不可能是100%

你好,问题是我们的适配器以及是现成的了,不能更换。
  我想问下,继续使用8V 4A适配器的情况下,会出现什么情况?
是充电电流下降? 还是8V的电压被拉低?

网友B:
继续使用8V 4A适配器的情况下,如果负载不重,充电电流正常, 8V的电压也正常。这完全取决于实际的负载电流。

网友C:
会正常工作
会温升超标
会坏
会过流保护
等等都有可能

网友D:
设计余量过紧,长期工作或批量生产会出大漏子。
  如过一定要如此设计,可以考虑智能负载,限制8V3.5A总输出,设定负载优先级,给它足量供电,其他负载就不做保证,加几个电流测量,加优先级负载控制部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使用8V 4A适配器的情况下,如果负载不重,充电电流正常, 8V的电压也正常。这完全取决于实际的负载电流 ...

负载,我有说了,在高负载的情况下,适配器输出带负载能力是不够的,这个时候会是什么情况?
  充电电流下降? 还是输出负载电压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余量过紧,长期工作或批量生产会出大漏子。
  如过一定要如此设计,可以考虑智能负载,限制8V3.5A总输 ...

我们是纯硬件电路,没有类似于GPIO口的软件控制。 您说的设定负载优先级,怎么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余量过紧,长期工作或批量生产会出大漏子。
  如过一定要如此设计,可以考虑智能负载,限制8V3.5A总输 ...

有没有纯硬件的控制方法,就是我外设在8V 3A打印机工作时,让充电电路断开?

网友E:
适配器输出8V 4A,可以长期使用,如果你的三个负载也以最大电流长期工作的话,最大电流是6A,再考虑效率,就算0.7,那已经是8A以上了,那肯定不行。但如果最大工作电流很少在一起出现,且即使出现,持续时间也极短,实际工作电流小于4A,那经过试验后,还是可以用的。不过,最好在打印机工作时,会自动断开充电器,可以用纯硬件的控制方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负载,我有说了,在高负载的情况下,适配器输出带负载能力是不够的,这个时候会是什么情况?
  充电电流 ...

适配器可能不能工作,里面可能有过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适配器输出8V 4A,可以长期使用,如果你的三个负载也以最大电流长期工作的话,最大电流是6A,再考虑效率,就 ...

怎么控制,可以有参考设计吗?:lol

网友F:
你在这里问,没有结果的。
从原则上考虑,总负载超过了适配器的额定电流,肯定是不安全的,我们不会建议你这么用。
当瞬间负载过流,电压输出会下降,或者过流保护,但是,稍微过一点,应该问题不大,这个风险要你自己承担。
如果你的一路负载是热敏打印机,其实热敏打印机的瞬间电流很大,平均电流并没有这么大,你考虑在电源上并联大电容,测试一下,多测试,看看风险。
我曾经用7805给热敏打印机供电,也是可以的,前提是输出并联一个2200UF大电容,否则,肯定掉电。热敏打印机要求3A什么的,7805只能提供1.5A。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在这里问,没有结果的。
从原则上考虑,总负载超过了适配器的额定电流,肯定是不安全的,我们不会建议你 ...

你的经验对我很有帮助,我会在输出加一个大电容的。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在这里问,没有结果的。
从原则上考虑,总负载超过了适配器的额定电流,肯定是不安全的,我们不会建议你 ...

有个问题,就是我的热敏打印机电压直接是从适配器输出得到的,那么这个大电容是加在热敏打印机接口的电源线上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经验对我很有帮助,我会在输出加一个大电容的。 非常感谢!

还得说明一下,如果是7805,前面的滤波电容也不能小。
你用电源适配器给打印机供电,最好LC滤波给打印机供电,这样,打印机的瞬间电流,不会影响总电源的稳定。电感要大功率的,电感量尽量大一些,电容2200UF或者3300UF,也尽量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就是我的热敏打印机电压直接是从适配器输出得到的,那么这个大电容是加在热敏打印机接口的电源 ...

靠近打印机就可以了,最好串一个电感。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控制,可以有参考设计吗?

打印机和充电器接同一个开关,打印机接通时,充电器必断开;充电器接通时,打印机必断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控制,可以有参考设计吗?

打印机和充电器接同一个双刀双投(或单刀双投)开关,打印机接通时,充电器必断开;充电器接通时,打印机必断开。

网友G:
大厂的产品或许是降额,按铭牌超额使用,小厂的好多是虚标,只能降额使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我想我大概明白了。
只能按照GX老师的加个大电感在加个大电容了。

网友H:
我是新手,受教了

网友I:
总共输出时是6A,适配器却只有4A,当外设都工作时是不是就出现问题了~

楼主:
版主,怎么我结贴给分 老是提示错误啊,都弄了一早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