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米的 232电平串口线 需要双绞线加屏蔽吗?

楼主(2015-05-23):
(无正文)

网友:
我2.5米的连接线都没有加屏蔽

波特率降低到4800,另外增加校验字节就可以了

网友A:
要看实际环境,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的。
如果有变频器、火花机之类的,还是小心为妙。

网友B:
绝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如果现场电磁干扰很强,发现误码明显时再使用屏蔽线,双绞线仍是不需要的,232是单端信号,双绞线是供差分信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