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偏移校准问题,在AD起动前,还在AD起动后

楼主(2015-05-23):
(无正文)

楼主:
是说ADS1230的

楼主:
谢谢TYW。我问下,偏移校准是消除温飘的误差吗?是每次读取AD后再偏移校准,还是在T时间后再偏移?这是我写的读取的程序:看看有问题吗?void initads(void)

{       PDWN=1;
           _nop_();
        _nop_();
            _nop_();
       PDWN=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PDWN=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ulong ReadCount(void)
{
ulong Count;
        uchar i;
        Count=0;
   initads();
           ADSK=0;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DO);
         for(i=0;i<4;i++)
     {
      _nop_();
          _nop_();
         }
           for (i=0;i<20;i++)
           {
              ADSK=1;
                 _nop_();
        _nop_();
            _nop_();
      Count<<=1;
              ADSK=0;
                 _nop_();
        _nop_();

     if(ADDO)
         Count++;
           }
   ADDO=1;
         for(i=0;i<2;i++)
        {
          _nop_();
          _nop_();
         }
        for(i=0;i<6;i++)           //偏移校准
           {
         ADSK=1;
          _nop_();
        _nop_();
            ADSK=0;
        }
         for(i=0;i<2;i++)
        {
          _nop_();
          _nop_();
         }

           return(Count);
}

楼主:
还有温飘如何解决?和偏移校准有关系吗?最后四位数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线路板和传感器是原秤的。我只接了三根控制线和电源3.3V两根线。请高人指点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