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奇怪现象:PING看抓包是有返回,但是CMD显示无返回

楼主(2015-05-23):
我用我的电脑(192.168.1.10)分别PING另外一台电脑(192.168.1.2)和一个控制板STM32F407+DP83848I(192.168.1.230)
可以看到CMD现实的是192.168.1.2正常返回,但是192.168.1.230是没有返回的。但是使用wireshark抓包看到两者都是正常返回的。
这是什么情况造成的?

CMD现实192.168.1.230无返回

CMD现实192.168.1.230无返回

抓包现实两者都有返回

抓包现实两者都有返回

网友A:
检查230的返回包的校验是否正确。 STM32的硬件校验有问题,需要清0原ICMP的校验,建议关闭EMAC的硬件校验,然后使用LWIP的软件校验。

楼主:
谢谢aozima,我下去去检查一下你说的情况,但是wireshark并不现实230返回的包检验有问题,只是显示我电脑发出的包检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