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如何理解电容负极带等量的负电荷

楼主:
如图!电子从电容C的左边经电源的正-负极,在到电容的负极!so 一段时间后电容冲满电!这时怎么理解 电容左边V=电源电压!右边等于0V!

                   然后这时电容 左边不是正电荷嘛!右边应该体现出等量的负电荷电容才能平衡!但是不是和“右边等于0V”冲突吗?
  右边的负电荷要怎么理解? ?:funk:

还有左边正电荷V!右边负电荷-V!这电势差不是2倍的V了吗?:funk:这又是怎么回事!

(32.33 KB )

网友A(2015-05-23):
电苛和电压都是相对而言的

网友B:
“如图!电子从电容C的左边经电源的正-负极,在到电容的负极!so 一段时间后电容冲满电!这时怎么理解 电容左边V=电源电压!右边等于0V!”
问题在于没有设置电压参考点比如“地”,"右边等于0V!”那么电源的-极为“地”=0,后面分析就不能视为“-”。

网友C:
同时只有一个参照点?左手右手就分清了:lol

网友D:
我晕,一个电容就是一个电场,当然有正负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