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J128GA306 单片机IO口问题

楼主(2015-05-23):
我用IO口模拟spi,其中SDI我用RF2可以换做RE4就不行,这是为何,急求大神解答
#define        RF_SDI_TRIS                (_TRISF2)
#define RF_SDI_IO                (_LATF2)
//#define        RF_SDI_TRIS                (_TRISE4)
//#define RF_SDI_IO                (_LATE4)
模拟之类的都关闭了  _ANSE4=0;

楼主:
自己顶个,爱

网友A:
先试试RE4能不能正常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B: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我是PIC的代理商,13511029330

网友C:
楼上 是那家公司的  1822 SOP8  什么价位

网友D(2015-08-17):
PIC单片机有需求的找我

网友E:
不知道为什么都喜欢用模拟的,不喜欢用现成的SPI模块: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