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线性电桥测Pt100,很奇怪

楼主(2015-05-23):
诸君:

        用线性电桥测Pt100,即上图中的RTD1,运放选用TLC2274,电路用面包板搭建好了,但是输出不正确。其中2脚电压为+3.6V,3脚为+2.6V,输出竟然是正的+1.39V,求解?

网友A:
不奇怪, 是你的电路设计不合理, 或者运放选择不合理, 运放的驱动能力不足.
运放工作在非线性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奇怪, 是你的电路设计不合理, 或者运放选择不合理, 运放的驱动能力不足.
运放工作在非线性区了. ...

谢谢,把91欧姆电阻调大点就OK了

网友B:
这个参考了吧,,还是不错的设计的。

网友C:
这个跟选择的运算放大芯片的有关系的。

网友C:
哦,楼主通过调节那个91欧姆的电阻的解决了?那就是减小了输入的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