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K IO 不能悬浮输入???????

楼主(2015-05-23):
用PB7,6两个口,刚开始还没有对PB口进行操作时,他是悬浮的,但操作后,切换到悬浮输入时就出现问题,要么是高,要么是低,不能悬浮,这是怎么个情况?

楼主:
一开始我把PB6,7设置为输出,没有用ODR_PB 对IO口操作,这时是悬浮的,对PB7 ,6 操作后,我切换到悬浮输入时就出现问题,要么是高,要么是低,不能悬浮,这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A:
读都是有一个电平吧,要是按你说的,除了高和低,读到的还能是什么?

楼主:
悬浮,如果我这个口接有一个分压电路,再接到另一个ADC电路,

楼主:
我知道这个IC在刚开始时是悬浮的,我测过,但当对IO操作后就设置不成悬浮了,有没有用过的,急

网友B:
你怎么知道它不是浮空的?浮空就意味着电平不确定

网友C:
说说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楼主:
悬浮状态就是IC复位后,I0的状态,如果接一个分压电路,他的电压就是这个分压后的值,我实际测试,他复位后在不操作任何IO的情况下的确是悬浮的,是我用电阻分压后的值,只要一操作I0,不管你设成输出还是输入,悬浮还是怎样,反正就再也设不成悬浮状态了,

楼主:
我理解中的悬浮就是不接上拉也不接下拉电阻,完全就是一个空脚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了,是我I0操作有问题,没有设置成输入,谢谢各位帮忙,同时向ST道个欠,一不小心当了回ST黑,谢谢

网友D:
解决了就好;

网友E:
另外要注意,ADC也是有输入阻抗的,如果外面那2个分压电阻太大的话,你会发现分压比也不对头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了,是我I0操作有问题,没有设置成输入,谢谢各位帮忙,同时向ST道个欠,一不小心当了回ST黑, ...

呵呵,这种错误要少犯啊,一不小心就成了众矢之的啊!:P

楼主:
是的,都是急的㓉,以前没有用过ST的,多谢帮忙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悬浮状态就是IC复位后,I0的状态,如果接一个分压电路,他的电压就是这个分压后的值,我实际测试,他复位后 ...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