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款用于横流输出的控制芯片

楼主(2015-05-23):
之前接触到的ucc2808,似乎只能够进行电压的控制,有没有一款与之相类似的芯片,,,谢谢。。

楼主:
,说的有点乱,下面分条陈述我的问题:1  ucc2808是不是也行呢,在输出端加一取样电阻,因为输出电流过大,几A,目前知道的几款电压基准的参考电压都不小,这样损耗太大,想找个参考电压小的,不知有没有,,
2   电路用ucc2808控制,使用推挽拓扑,后端取样电阻组成反馈电路给ucc2808 ,这样可以调节输入端的电压,可我要得到的是横流,通过调压实现恒流是不是可行呢,,
3.  我是电源小白,,上面的想法纯属自己瞎想,希望大神指点

网友A:
嫌参考电压高加个OP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