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DMA数据搬移的余量问题

楼主(2015-05-23):
大家好:
      我有个问题。
      比如DMA的缓冲区大小是512KB,假设搬移的数据量为1024KB那么触发两次数据搬移。
      假设搬移的数据量为1038KB。那么在两次DMA搬移后还会多余24KB的数据。那么多余的24KB的数据怎么处理?如何再次触发DMA的搬移动作?

谢谢

网友A:
猝发次数等于剩余量,修正源地址和目的地址,再搬移一次。

楼主:
谢谢 玄德:
1,如果剩余的数据量是不到触发条件。是不是要软件设置一下触发寄存器?
2,如果DMA的搬移最小单位是512KB,那么剩下的24KB的数据,最后一次搬移假设通过DMA是搬移了512KB还是24KB。如果是24KB的数据是不是还要加上结束标志?
2,按照以上的假设理解:我认为最后一次搬移剩余的数据量不应该是DMA的工作,或者是FIFO之类的外设缓冲的作用了。可以精确到Byte的大小。如果最后的24KB那么就把FIFO的length寄存器设置为24 x 1024。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