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定时器输入捕获管脚配置

楼主(2015-05-23):
有些参考程序是浮空输入,有些参考程序是复用下拉,这到底怎么回事?我用的是F407VET6开发板

另外,输入需要配置速度吗?

我是初学者,问题比较简单,勿喷

网友A:
F4用复用,上拉下拉都可以,浮空输入一般是F1的用法

网友B:
不需要配置速度,又不是输出;
参考官方的例程吧;

网友C:
这里确实是个让人迷糊的地方。这原因不在定时器,而是在 IO 口。看F4 系列的 IO口的框图
因为复用功能输入是直接从 IO 口输入端引入的。所以定时器输入捕获功能,不管管脚是  IO 输入, 还是复用输入,都能捕获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