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这个MOSFET驱动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15-05-23):
在开关频率200KHz的情况下,能不能工作?

楼主:
MOSFET驱动电路用于上图的BUCK降压电路中

楼主:
请问,有什么问题?

楼主:
这个MOSFET驱动电路是参考网上的这个电路,但我对这个反馈不能理解,就去掉了.

网友A:
反馈去掉就出问题了

楼主(2015-07-06):
引用 网友A:
反馈去掉就出问题了

我看了下,这个电路的博客,上面说反馈电路是用来把gate电压限制在一个有限的数值。我认为主要是为了防止电压过高的吧。反馈电路的原理是不是,通过设置R14和R19的阻值,让三极管Q19,在gate电压超过10V时就到通,拉低Q14和Q9基极的电压,从而限制峰值电压?

网友B:
用现成的集成芯片TC4426/7/8多好,自己搭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 芯片就可以搞定的 事情 ,搞这么麻烦

我没找到合适便宜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现成的集成芯片TC4426/7/8多好,自己搭太麻烦

谢谢,这个TC4426EPA芯片确实不错,之前我找的MOSFET驱动芯片都好贵。

网友B:
注意4426是反相的,两路可以并联使用,还有更大电流输出的TC4420/9

网友D:
从电路来说,Q5 Q24的B极E极之间没有泄放电阻,不能可靠快速关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