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完成步进电机伺服驱动器测试

楼主(2015-05-23):
    前年已开发步进电机闭环控制器,实测达到闭环效果,功能实现闭环控制下,不失步,精确定位不抖动等,并可以全闭环输出控制。
    但在应用中发现不足之处:虽闭环不丢步,却无法高速,一上300转以上力矩下降严重,虽可过载运行,但仍上不了高速,要慢加速来达到高速,这样启动慢,并力矩下降。无法与伺服的高速和过载能力相提。
    本来步进电机优点是低速大力矩,低速启动响应速度快等优点,在低速高细且不过载状态下,可精确平滑大力矩运行,这是伺服不可比的。
    如步进简单加闭环控制,反而使步进驱动系统形成**助的感觉。

    去年总结简单闭环的缺点,开发以伺服驱动功能方式实现步进伺服驱动器,结合步进闭环控制器与步进驱动器,实施双闭环控制,即速度环和电流环,并研发步进无感定位FOC(磁定向控制)控制系统。
    经一年多努力,终于大功告成,真正的步进电机伺服驱动器。
•驱动器可实现电机终端闭环和全局闭环控制,不失步不堵转
•驱动器控制系统采用FOC(磁力定向控制系统)伺服控制
•电机位置精确完全由旋转编码器确定
•驱动器控制额定转速3000转,最高转速7200转
•电机0~3000转时力矩保持恒定输出
•大力矩输出,自动适应负载,可超负载运行
•静态定位不振动,定位精确对零
•到位控制输出,位置/转速输出,力矩输出

网友A:
我们都是用鸣志的;

网友B:
别吹了,一个驱动器能够改变一个电机特性?还0一3000转保持恒力矩输岀呢?你是神呀!削磁电流要多大?削减后还能一样的力?

网友C:
PWM驱动电路怎么做?

网友D:
那个速度范围内的恒力矩,不是能实现电机本身的额定参数吧

带来的好处是高速度满足需求,低速时通过动态调整电流,实现发热、噪音和震动相应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驱动电路怎么做?

主频48Mhz,驱动载频24khz ,这样有2000占空比控制电流,测电流还是有些跳动,高速相对平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速度范围内的恒力矩,不是能实现电机本身的额定参数吧

带来的好处是高速度满足需求,低速时通过动态调 ...

自动调节力矩电流,高速时电流相应加大,保持力矩输出。但低速时,电流相对有波动,也受编码器同心度影响,较难克服。这方面雷赛的步进驱动器(开环)对电流控制很平滑。

网友E:
有没有兴趣做运动控制器,我们提供开源方案,加99597118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兴趣做运动控制器,我们提供开源方案,加995971182

在开发驱动器之前已经开发出USB实时控制6轴联动运动控制器,上位机是建立在PC平台,系统控制软件有五轴直角坐标数控系统、G代码解释、6轴伺服机械手和6轴示教系统。
现开发出的伺服驱动器就是配合运行控制器,实现伺服控制系统中的终端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开发驱动器之前已经开发出USB实时控制6轴联动运动控制器,上位机是建立在PC平台,系统控制软件有五轴直 ...

您很强大.我们芯片是可以并的,有新的项目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芯片.

网友F(2015-07-06):
电机0~3000转时力矩保持恒定输出.    不吹牛会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0~3000转时力矩保持恒定输出.    不吹牛会死么?

吹牛会否死就不知了,而以呆板原理去分析事物那一定会死.
按现在步进电机驱动原理,步进高速产生反电动势,内阻增大电流降低,无效做功,形成没有力矩输出,因此步进转高力矩下降严重,关键就是消除反电动影响,如何做到?你吹吹牛b试试,不行就用豆腐块捶死自己算了.

网友G:
上测试的数据和波型载图看看便知。。。记得带上负载。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吹牛会否死就不知了,而以呆板原理去分析事物那一定会死.
按现在步进电机驱动原理,步进高速产生反电动势, ...

反电动势 处理也没什么好得意的。。。。。。。。 2~3年前玩的事情

网友H:
步进,买不上价钱,还难整服帖,何苦呢,现在伺服这么便宜,可靠又好使

网友I:
打酱油的,,,,

网友J(2016-01-06):
24K的斩波,这个应该是低压配合57或86的电机。消除反电势一般要提高电压或弱磁,0-3000转保持力矩有点牵强。是不是你的电机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24K的斩波,这个应该是低压配合57或86的电机。消除反电势一般要提高电压或弱磁,0-3000转保持力矩有点牵强 ...

消除反电势,从理论上看,提高电压压制反电势来达到提高电机做功,达到有效功率提升,以扭矩公式,扭矩和功率成正比,与转速成反比。电机功率提升两方面,电流或电压,而我采用的是电流方式来恒定电机扭矩,电压保持不变。24V电压电机4.2A,0~3000转无需加减速,可带载启动,和过载运行。3000转下扭矩保持有效电流输出,实测电机电流空载2A,负载电流4A,满负载达100W。
www.    tudou.com      /programs/view       /lCCeMdbwFpw/
www.    tudou.com      /programs/view       /Q_NnOnYlaBA/
这驱动器现已再开发其它伺服驱动功能,速度控制模式+力矩模式。驱动器外接电位器直接调速,无需上位机。

网友G:
电机位置精确完全由旋转编码器确定

.....电机最小步距角这个参数如何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位置精确完全由旋转编码器确定

.....电机最小步距角这个参数如何是好 ...

这个的确是个难题,当解决这问题时,花了很长时间,换多种电机反复比对,得出一些数据来解决,未必是最优,望大侠指点。
定位精度与步距角一至,因此以编码器的刻度角作为精度基准,步进电机的细分步距角与编码器看齐,但问题来了,虽分辨率一样,编码器的刻度与电机步距角有差距,分布不均,造成运行时有抖动现象,在运行控制中需加识别补偿,压制抖摆率。但在定位静止时,如定位角有差距大就会出现轻微来回一两个脉冲抖动定位,与直流无刷电机伺服一样,静态有抖动,不能象步进电机定位静态。因此在选择电机配套时,发现不同厂家生产的步进电机制造工艺别,在选用电机和编码盘时需对应两者精度,安装光栅读头也有角度差。

网友K: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L(2022-04-04):
你们板对板连接器用的什么啊?要用浮动连接器吗?可以弥补安装的定位误差,也可以适应 因振动产生位置偏移、或间隙存在的连接器即为浮动连接器。有需求可以联系18682337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