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测GBW时,-3db的由来

楼主(2015-05-23):
GBW(增益带宽积)表示的是在只考虑主极点(忽略其它极点)的情况下放大器(运放)开环增益和相应频率的乘积,在频率不太低的前提下此乘积近似为定值。

通常,还会在单位增益的闭环条件下(譬如跟随器),以测得-3db增益的频率点作为GBW,称其为“单位增益带宽”。那么,这个-3db从何而来?

楼主:
这里,给个简要说明,见下图:

网友A:
GBW定义都没弄清就开扯了,对你的粉丝不付责任!

证明:
单极点放大器,极点为f0=1/2piRC,不失一般性,假设接成同相放大器,反馈电阻为R1/R2   .A0=gmR,那么闭环极点约等于gmR(R1/R1+R2)/2piRC,而闭环增益等于1+R2/R1,可见,增益带宽积=gm/2piC
可见,对于所有的闭环增益来讲,GBW保持不变,而且当增益为1时,等于放大器的带宽!

网友A:
此外,2楼那个原理图,画的非常业余!!!
正确画法是先画个框,标为gm,再画RC并联来表示极点和增益R,后面画个框,标为Abuf!
否则你无法证明积为定值的结论,原因比较后自明,无需多言!

网友B:
提到-3dB的根源,是不是不该从运放开始?

楼主:
先申明,这并不是争论,因为逻辑太简单了。先记录:

楼主:
然后,再看看本人给的图。跟随器,增益为1,由此得到带宽为...???

楼主:
重申我的那句话:

必须以明确的前提条件和严谨的逻辑推理为基础。

如果不识字,可以回去问问自己的父母;父母也不识字,可以问问自己小学的老师(如果上过小学的话)。

网友A:
说到GB,在开环波特图上看,就是与f轴的交点!
注意:即使系统有次极点,而且次极点比GB小,即在交点之前,主极点的延长线与f轴交点仍旧叫GB!!!

网友A:
你可以说1是自然数,但是你不能说自然数就是1!
道理是一样的!

说到前提条件和逻辑推理,板凳楼层证明无懈可击!
相反看顶楼那句"在频率不太低的前提下。。。",请问:多高算不低?高低的标准或依据是什么?
此外,这个前提是无厘头的!

网友A:
有人在我板凳楼中的"约等于"的约字上做**了,来看看约的由来:

闭环极点频率表达式分子上有个1+XXXX,为何可以省略这个1?原因很简单:几乎任何一个放大器开环增益都远远大于1!!!!比如120dB!

请问各位:这个约,合理否?1+10000~=10000也不行么?

网友A:
已知同相放大器闭环增益=1+R2/R1,如果令上面闭环极点表达式中R1-->∞,立马可得GBW~=gm/2piC!!!!这是不是说明F=1时也成立啊?!!

哈哈,睡觉了,不跟基本功太差的菜鸟扯了,。。。

网友C:
可惜我无法看懂楼主的推导。但是我觉得BG参数应该与截止频率有关系,因为它们的定义一样。

单位增益带宽=截止频率
截止频率与运放块单位增益带宽BG参数的定义相同:幅度保持不变的正弦波,通过传输电路的输出幅度衰减至0.707倍(即1/√2,或-3dB)时的频率f,就是电路单位增益带宽(或截止频率),即BG=f=1/2πRC。传输电路可以是RC积分电路,也可以是运放块(压摆率≥SR)跟随器,效果一样。
例如,峰值Vp=1v,频率1MHz的正弦波。截止频率f的积分电路时间常数RC=1/2πf=0.159e-6sR=1KC=0.159nf搭建积分电路;选择运放块压摆率参数≥SR=2πfVp=6.28e+6v/sBG=1MHz搭建跟随器仿真如下,正弦波在两个电路积分结果一样(输出波形重叠),验证截止频率=BG,运放块电路可以代替对应的RC电路实现积分功能。截止频率是积分电路的频率转折点,那么可不可以认为BG是运放块电路频率宽度的转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我无法看懂楼主的推导。但是我觉得BG参数应该与截止频率有关系,因为它们的定义一样。

增益乘截止频率没错!

但是,单位增益(过0db点)处的频率作为GBW那就是大错!

开环增益通常只会用在-20db/十倍频下降处,所以一般考虑的是此处的增益与频率的乘积,而过0db处的频率可视为GBW(忽略主极点以外的其它极点)。如果是闭环增益,再采用上述的过0db处的频率作为GBW就有问题了。

其实,单考虑增益乘截止频率就可得到结果。我这里只是通过开环增益过0db处的频率推得相应的结果而已。

网友A(点评):
还是不懂!

网友D:
-3db的由来。

谢谢大家!

恐怕除了徐大不动之外。

闭环带宽也按照-3db计算。

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然而值得庆幸的就是有一种情况。

闭环带宽按-3db计算就没有问题。

即使对于高阶电路。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闭环的叫做带宽。

谢谢大家!

开环的GBW就是闭环电压跟随器的带宽。

如果闭环放大倍数为N那么带宽就减小了N倍。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点评):
理**式的东东本来我就不懂,大师一来,讲的我更不懂,只能退出。

网友D:
GBW是运放设计考虑的问题。

谢谢大家!

跟运放的使用者没有什么关系。

也就是说GBW如何取值由电路设计决定。

谁都想GBW越大越好。

但做不到。

LM385才1M的GBW。

为何不作成10M的GBW。

Ne5532可以做到10M的GBW。

但NE5532的GBW不是和LM358一个性质的GBW。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补充几个关于增益乘截止频率的式子:

网友E:
我了个擦
看了半天发现自己还是业余组的

网友F:
我个人对两位的学识敬佩的很,我没什么理论基础,以前学机械的。
我google了一下,贴个图,其中一种计算是这样的,我也觉得这么算是对的:

本来就是近似计算,双方定个“误差”界限,就不会争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个人对两位的学识敬佩的很,我没什么理论基础,以前学机械的。
我google了一下,贴个图,其中一种计算是 ...

在模拟IC设计领悟,GBW is defined as the Product of DC(or midband) gain and 3dB bandwith!
有少说人定义的是实际增益乘3dB!!!

后者是不合理的,原因很简单,99.999%的人用的是折线近似波特图!!!用实际曲线的要么是仿真图,要么是很闲的,而且是闲的蛋痒痒的那种人!不然你能口算1.3f0处下降几dB?此外,实际OPA根本不可能是1阶系统,或者说单极点系统是很粗略的模型!!而且实际OPA的GBW是个变化值,手册中给出的是最小和典型值,一般不给最大值。面对真么多不可靠因素,有必要算精确值么?你能精确的了么?最后,绝大多书放大器闭环增益是几到几百倍增益,而开环增益是几十到几百DB,这就决定了GB自动进入积分区!自动误差小。

徐大再次使用本大师的教导,而不说明是本大师的教导。谢谢大家! 这很不好! 希望你下次注意。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顶楼第一段最后一句比较油墨,说什么频率不太低。。。,同志们可知此话意思?
他意思是说:取开环曲线上任意一点的频率及对应的增益,两者作积,结果为定值!!!如果你低频点,也就是比转折频率还低的点,结果就不对了!!!只能取积分段!!!

这是杞人忧天!!!

根据定义,所选频率点是3dB处,即转折频率,而对于1阶闭环系统,其转折频率100%在开环转折频率的右边,即积分段,怎么可能低于转折频率?

结论:不要乱套数学公式,得看看各个量的物理意义!

网友G:
楼主的概念和推导是正确的。
对于同相放大器单位增益带宽约=GBW
对于反相放大器如-1增益,单位增益带宽约=2GBW.

网友A:
大约在2.3年前,有人发帖:同向和反向放大器,反馈因子相同,A也相同,理论上GBW应该相同,但实际仿真发现不一样,于是用噪声增益等概念来解释。

网友A:
同相增益2和反向增益-1,带宽是一样的!

网友H(2016-03-12):
引用 网友I:
所以真正的反馈是发生在负反馈。正相放大多加一倍是曡加上去的,不是反馈来的。是这个意思吗?我看是的。 ...

反相放大的输入信号到达运放输入时,被衰减了,所以同相增益2和反向增益-1,反馈比例相等,带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