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基本概念测试之捌

楼主(2015-05-23):
谢谢大家!

楼主:
稳压电源为何几乎不能真正用于电路的原因就是。

谢谢大家!

无论7805以及错误的使用PNP作为调整管的错误做法如何在电路设计中如何错误的进行着。

都改变不了稳压电源其实仅仅是个神化传说的事实。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本大师仅仅教导一点。

谢谢大家!

就可以使全世界的电源工作者。

茅塞顿开的同时。

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稳压电源其实就是一个放大电路。

谢谢大家!

其输出不能有大电容。

但遗憾的是。

无论线路电阻抑或是分布电感以至于电容自身的ESR。

都在无私帮助稳压电源这个放大电路在反馈方式能够稳定。

虽然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但除了本大师以外是没有人能够认识到的。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也就是说。

谢谢大家!

一个放大电路无法令其输出没有电容。

至少IC还需要所谓的去藕电容。

也就是说稳压电源的用户是需要电容的。

但并非随便的一个电容就一定能够令稳压电源稳定。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无论人们是否能够认识到。

谢谢大家!

稳压电源都只能是专用电源。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电源。

人们之所以把7805之类的电源用的非常广泛。

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了解了稳压电源。

输出电容才是令7805能够广泛使用的唯一原因。

再次感谢大家1

楼主:
但是输出电容的使用。

谢谢大家!

本质上降低了带宽。

响应速度降低了。

但比没有稳压要强。

比单纯使用电容的N多组合不仅划算而且确实可以稳压。

但输出大电容才是令7805之类能够使用的唯一原因。

确实正如本大师早就教导过的那样。

稳压电源和输出电容存在一个合适的比例。

再次感谢大家!

如果想稳压电源达到理想效果。

就必须对于负载进行规定。

否则只能降低指标而使用输出电容。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理想化的小信号电路分析。

谢谢大家!

永远也无法发现稳压电源的问题。

而现实的的电路总是非线性的被限幅以及被饱和的。

输出电容也是是缓解输入电容的不足。

也就是说输入电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而是取的越多能够使用的就越少。

输出电容可以缓解这一局面。

这也是输出电容重大作用之一。

不仅缓解了输入问题而且还可以缓解输出问题。

从理论上来说输出电容的大小对于放大电路的开环频率特性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对于功率放大电路来说。

谢谢大家!

凡是能够明白本大师上述教导的人。

就都知道该怎么办了。

并非稳压电路增加的PCB空间和成本。

而没有获得非稳压的多电容的效果。

而是你需要把电容用对地方。

毕竟稳压的还是比非稳压的明显音质清晰和纯正的。

关于稳压电源对于音质提升方面不利的说法。

仅仅是因为用错的地方。

无论大变压器和小电容。

以及小变压器和大电容的说法。

都不如稳压的。

这不是稳压而导致的另一个发热源的问题。

也不是增加了PCB尺寸问题。

而是错误的概念必须被纠正的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稳压电源的客户是需要电容。

谢谢大家!

然而这与所谓的去藕和旁路等说法。

没有一分钱的关系。

因为输出负载需要电容。

是一个哲学问题。

而与电路问题无关。

不信你就去看看。

是否有教科书和相关的书籍资料以至于paper。

能否解释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容问题。

无法解释就是哲学问题。

每一个负载都需要电容进行缓冲。

因为稳压电源仅仅是个不切实际的唯心主义产物的概念和说法。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

你必须要在任何一个负载的附近进行电容缓冲。

因为这就是电路设计中的哲学原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1.稳压是一个系统,不是7805之类的,那只是一个芯片;
2.稳压电流的客户只需需要选择可以满足自己所需的稳压电源就好,一个可靠的稳压电源包括它在正常工作环境下,可以完全正常运行;不用用户去加装什么电容;
3.稳压电源在各个电器物品中被使用,可以是包含在产品内部,或单独存在;
4. 差点忘记了,谢谢大家

5. 很重要的一点:退耦电容解决的是高频时PSRR下降而引起的自激,无退耦便成了电流源,很容易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稳压是一个系统,不是7805之类的,那只是一个芯片;
2.稳压电流的客户只需需要选择可以满足自己所需的稳压电 ...

如果仅仅是数字电路。

谢谢大家!

那么你就看不出什么。

再次感谢大家!

在模拟电路中。

稳压+电容是必须的。

这是个精度问题。

没有电容缓冲的稳压是没有好的稳压效果的。

目前的稳压电源至少需要几百uF的输出电容。

谢谢大家1

网友C:
可怕的是臭老九,不是吗?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还沒解释如果沒接输出电容,会成为怎样状态。说完了该跳到玖了,现在是第三个八,8八捌,玖并不可怕,可 ...

稳压电源的用户都是由局部电容缓冲的.

谢谢大家!

作为稳压电源的设计.

你需要考虑你的负载电容是多大.

才能达到设计指标.

如果不考虑负载电容.

那么如果用户用了很多电容.

你的稳压电源就未必有足够的响应速度了.

所以7805之类的稳压电源仅仅就是能用而已.

谈不上指标的达标.

事实上对于7805类的稳压电源.

也就是运放+N型晶体管扩大电流输出的电路.

输出电容应该在1000uF以上才能勉强达到稳压电源的指标要求.

事实上6800uF对于小功率的输出依然是必须的.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如果稳压电源的负载客户为功放。

谢谢大家!

那么这就是一个串级控制。

但也不是一个普通串极控制。

再次感谢大家1

这是一个要求外环带宽远小于内环的串极控制。

自控教科书里没有这种串极控制。

谢谢大家!

楼主:
然而通常稳压电源的带宽与功放是接近的。

谢谢大家!

这就导致稳压电源必须输出有足够电容缓冲。

再次感谢大家!

着本质上就是让2者带宽差别更大。

而非稳压的反倒原生的具有如此效果。

谢谢大家!

开关电源可以作为功放的稳压电源的一个原因就是带宽足够小。

再次感谢大家!

真正的高速高精度的稳压电源给功放供电本质上是有可能共振的。

谢谢大家!

只能用电容缓冲进行降低速度的处理。

令稳压电源的带宽小于功放带宽的10倍以至于更大。

无疑是令稳压电源能够工作的唯一正确方法。

但如果不是本大师的教导就没有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既然如此。

谢谢大家!

对于功放来说还是不稳压为好。

尽管稳压的的确可以带来清晰和纯正度的提升。

但却是具有潜在的问题。

而不稳压发倒是安全的。

这就是全世界的音频功率放大器都不使用稳压电源的原因。

而且功放本身的PSRR也不会很小。

所以不稳压也问题不大。

如果稳压而不用打电容缓冲。

那么即使稳压电源和功放不发生共振。

也是必然存在高频波纹的。

这是高速高精度稳压电源和功放的互动必然会产生的。

但是如果不稳压反倒不会有这些高频波纹。

这些高频波纹是可以影响音质效果的。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