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的中断不懂,求讲解

楼主(2015-05-23):
没有找到合适的书,那个28335的时钟中断,

不懂interrupt函数的内容是中断后执行还是判断是否中断?

网友A:
看你用的什么中断,如果是IO,那么一般是几个IO共用一个中断源,进入中断后,先判断是哪个触发的中断,然后执行中断成像

网友B:
看官方的文档:lol

网友C:
中断分好多种,看你要用什么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