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FOC4.0库控制PMSM电机电流波形问题,请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05-23):
最近用FOC4.0库调试,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电流波形会周期性的突变,这个突变周期大约2S左右,在开环FOC模式下也有,id给定,iq给零测试也有,V/F模式却没有,首先明确这不是电流环和速度环的问题,请大家看一下这个问题,上波形

两头大的就是电流突变了,中间是正常波形

两头大的就是电流突变了,中间是正常波形

这是正常电流波形

这是正常电流波形

这是突变的电流波形

这是突变的电流波形

楼主:
这个周期很固定,不会因为转速的变化和负载的变化而变化,请求ST的电机库大神帮忙查找一下问题,很头疼

网友A:
找ST的技术支持吧,如果在深圳的话,比较方便;

网友B:
没有讲一讲电机的工作情况,有没有在运转? 还有噪声情况怎么样。
另外,不清楚你是怎么判断出这不是电流环的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讲一讲电机的工作情况,有没有在运转? 还有噪声情况怎么样。
另外,不清楚你是怎么判断出这不是电流环 ...

电机工作很正常,也听不到异常的声音,转速也很平稳,因为我id给固定值角度给零,通直流给电机,这个电流突变依然在,这时候电机是卡死不转的,应该与电流环没关系了,这个出现的周期比较固定,接近两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ST的技术支持吧,如果在深圳的话,比较方便;

别提了,我找过好多次,不知道是我没找对地方还是怎么,根本没人理会,从来就没有联系到过

网友B:
看这里的代码:

  TIM_ICStructInit(&TIM_HALLICInitStructure);
  TIM_HALL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HALL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Falling;
  TIM_HALL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pDParams_str->hInpCaptFilter;

  TIM_ICInit(TIMx,&TIM_HALLICInitStructure);
....................
  /* Enables the XOR of channel 1, channel2 and channel3 */
  TIM_SelectHallSensor(TIMx, ENABLE);

霍尔信号还是单边沿检测.
当然, 如果你只是完全静止条件下的变化, 应该不和这个问题有关, 如果电机发生震动, 那就不能排除这个因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里的代码:

  TIM_ICStructInit(&TIM_HALLICInitStructure);

我改成双边沿触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里的代码:

  TIM_ICStructInit(&TIM_HALLICInitStructure);

刚去试了,双边沿触发还是不行,

网友C(2015-12-18):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找到原因没有?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D(2017-02-23):
这么久了,不晓得楼主解决了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