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新买的四轴飞行器有风时候就飞跑了

楼主(2015-05-23):
最近在华强北花500块买了一个小的四轴飞机,带个小摄像头的。当时在室内演示的时候挺好的,带回自己飞的时候,超过20米左右吧,可能就不稳定了。昨天玩的时候有点风,其实也不会很大。结果还是飞跑了,找不到了。 刚才查了一下手册上说只有325克,感觉可能确实太轻了。就好像一个非常小的船再牛X,在大海里有风的时候也不行。 现在想找一种
1, 稳定一点(应该重一点的吧)。2,失控后可以自己飞回来的。 请问这样的四轴飞机,1000块左右能买到吗? 有没有行家给推荐推荐?谢谢。

网友A:
很正常,不管多少轴,目前的技术都没办法抵抗风向切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不管多少轴,目前的技术都没办法抵抗风向切变。

但是直观感觉应该是重一点的,会稳定一点吧? 另外如果有自动返回的功能的话,是不是会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直观感觉应该是重一点的,会稳定一点吧? 另外如果有自动返回的功能的话,是不是会好一些? ...

重量是解决不了风力突然改变的问题的。自动返回的功能应该已经出现了,详见x宝。

网友B:
想要稳定,就要体型更大,功率更高

网友C:
重点,续航能力就差了;
电池功率也要加大;

另外你买的时候,厂家没有给说明吗?
说明在室外风小的时候飞?

网友D:
如果钱足够多,是没有问题的,全球鹰就不怕一般的风。

网友E:
哈哈,苦逼的楼主,500元,还可以吃几顿自助餐呢。
:D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苦逼的楼主,500元,还可以吃几顿自助餐呢。

不就图个乐子吗,无所谓,准备再搞一个回来玩玩。

网友F:
居然还能飞到找不到的地方,也是醉了。。。。还下装个GPS定位

网友G:
深表同情

网友H:
要求好高不过现在市面上还没有见到有失控后自己能飞回来的飞机呢!!!

楼主:
有没有给推荐一个1000元左右的机子啊?

网友I:
安上GPS就行了。

网友J:
栓根绳子啊
当风筝玩
:lol

网友K(2015-07-24):
引用 网友J:
栓根绳子啊
当风筝玩

哈哈:D

楼主(2018-04-13):
补充一下后续吧:后来在某宝上买了一个3K多的,第三次放的时候突然从10多米直接自由落体,摔倒地上有2个叶片继续旋转,如疯子一样乱舞,我赶紧跑远一点,拍被伤着。等了5,6分钟,电池耗尽,才敢靠近。联系厂家,说是电池没有装稳,在空中松了,掉地上后又装紧了...无语,现在放在储藏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