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SPI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2015-05-23):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我看到一段程序里有这么一句,这个SPI_BaudRatePrescaler_64是波特率预分频。
是不是说,如果系统工作在72M,SPI工作在72/64=1.125MHZ的意思?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看SPI 在哪个APB,APB1最大36M ,APB2最大72M ,那个是分频,除以分频是对的

网友B:
看是在哪个总线上;
如楼上所说;

你也可以用示波器测试下,对不对;
SPI一直发数据